[APM32E1] 【APM32E103xE测评】+ CherryUSB的协议栈移植

楼主(2022-05-29):
        偶然间看到了CherryUSB的协议栈,觉得还不错,就试试把APM32E103移植上去。
先介绍一下CherryUSB:
地址: https://github.com/sakumisu/CherryUSB。

CherryUSB 是一个小而美的、可移植性高的、用于嵌入式系统(带 USB ip)的 USB 主从协议栈。
  • 面向 ip 编程,相同 usb ip 驱动无需重复编写,仅需实现不相同的部分
  • 代码树状化编写,轻松理解 usb 概念、枚举过程、class 驱动加载
  • Class 驱动模板化,轻松实现复合设备和自定义添加驱动
  • 将 usb 的复杂传输简单化,使得用户能够像 uart、dma 一样轻松使用 usb
  • 少量的目录结构,少量的 api,少量的 codesize,极致的 usb 带宽
CherryUSB支持设备和主机模式。
Device 协议栈简介
CherryUSB Device 协议栈对标准设备请求、CLASS 请求、VENDOR 请求以及 custom 特殊请求规范了一套统一的函数框架,采用面向对象和链表的方式,能够使得用户快速上手复合设备,不用管底层的逻辑。同时,规范了一套标准的 dcd porting 接口,用于适配不同的 USB IP,达到面向 ip 编程。
Host 协议栈简介
CherryUSB Host 协议栈对挂载在 roothub、外部 hub 上的设备规范了一套标准的枚举实现,对不同的 Class 类也规范了一套标准接口,用来指示在枚举后和断开连接后该 Class 驱动需要做的事情。同时,规范了一套标准的 hcd porting 接口,用于适配不同的 USB IP,达到面向 IP 编程。最后,协议栈使用 OS 管理,并提供了 osal 用来适配不同的 os。
CherryUSB的目录结构说明。
下面开始移植到APM32E103上。
首先添加CherryUSB的源码。这里是移植USB设备模式,要添加带usbd头的文件。如果是USB主机模式,是带usbh头的文件。
下面是针对apm32e103的usb IP接口fsdev模式。
主要实现usb_dc_fsdev.c里面的的2个函数,这2个函数实现USB的时钟和中断初始化相关。
void usb_dc_low_level_init(void)
{
    EINT_Config_T EINT_ConfigStruct;

    RCM_ConfigUSBCLK(RCM_USB_DIV_1_5);
    RCM_EnableAPB1PeriphClock(RCM_APB1_PERIPH_USB);

    EINT_ConfigStruct.mode = EINT_MODE_INTERRUPT;
    EINT_ConfigStruct.line = EINT_LINE_18;
    EINT_ConfigStruct.trigger = EINT_TRIGGER_RISING;
    EINT_ConfigStruct.lineCmd = ENABLE;
    EINT_Config(&EINT_ConfigStruct);

#if USB_SELECT == USB1
    NVIC_EnableIRQRequest(USBD1_LP_CAN1_RX0_IRQn, 2, 0);
#else
    NVIC_EnableIRQRequest(USBD2_LP_CAN2_RX0_IRQn, 2, 0);
#endif
    NVIC_EnableIRQRequest(USBDWakeUp_IRQn, 1, 0);

#if USB_SELECT == USB1
    USBD2_Disable();
#else
    USBD2_Enable();
#endif

}

void usb_dc_low_level_deinit(void)
{
#if USB_SELECT == USB1
    NVIC_DisableIRQRequest(USBD1_LP_CAN1_RX0_IRQn);
#else
    NVIC_DisableIRQRequest(USBD2_LP_CAN2_RX0_IRQn);
#endif
    NVIC_DisableIRQRequest(USBDWakeUp_IRQn);
}
再就是配置usb_config.h头文件,增加一点配置。如下
#define USB1                0
#define USB2                1
#define USB_SELECT          USB2

//USBD1 select USBD1_LP_CAN1_RX0_IRQHandler
//USBD2 select USBD2_LP_CAN2_RX0_IRQHandler
#if USB_SELECT == USB1
#define USBD_IRQHandler USBD1_LP_CAN1_RX0_IRQHandler //use actual usb irq name instead
#else
#define USBD_IRQHandler USBD2_LP_CAN2_RX0_IRQHandler //use actual usb irq name instead
#endif

移植非常简单了,这得益于作者的针对各个MCU的USB IP式接口。APM32E103的USB IP是fsdev模式。看看usb_dc_fsdev.c和usb_dc_fsdev.h文件,你就会发现USB的寄存器地址描述和APM32E103文档内关于USB的描述地址功能都是一样的。所以只要MCU的usb寄存器表和fsdev描述的一致都可以使用usb_dc_fsdev.c和usb_dc_fsdev.h就行。
如下测试了3个例子,3个例子设备都能正常枚举。其中U盘是假的,读写会不正常的。效果就不贴了,大家有兴趣就下载程序试试。

程序如下:

楼主:
作者的仓库,欢迎大家给作者点个star:
https://github.com/sakumisu/CherryUSB

文档教程
CherryUSB 快速入门、USB 基本概念,API 手册,Class 基本概念和例程,参考 CherryUSB 文档教程
https://cherryusb.readthedocs.io/zh_CN/latest/
视频教程
USB 基本知识点与 CherryUSB Device 协议栈是如何编写的,参考 CherryUSB Device 协议栈教程.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Ef4y1t73d

网友A:
最大的usb传输速度是多少

网友B:
CherryUSB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C:
芯片ESD等级确实可以。

网友D:
开发usb hid的吗?

网友E:
以后有机会测试一下。

网友F:
讲的很详细

网友G:
能够读取文件吗?

网友H:
有相关的教程可以参考吗?

网友I:
PA2和PA3默认的串口引脚吧。

网友J:
CherryUSB的协议栈用在哪里?

网友K:
CherryUSB的协议没有见过呢。

网友B: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L:
设备和主机模式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M:
可以作为USB主机连接USB外围设备

网友N:
APM32E103不是兼容stm32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N:
APM32E103不是兼容stm32吗 ?

兼不兼容st照样可以用这个CherryUSB啊

网友O:
CherryUSB Host 协议栈简介

网友P:
如何实现CherryUSB的热插拔呢?

网友Q:
CherryUSB占用多大内存呢

网友R:
CherryUSB是什么?

网友Q:
楼主有例程可以参考吗

网友S:
APM32E103和APM32F103有什么不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有例程可以参考吗

代码里面有例子

网友T:
这个代码是怎么一个流程呢

网友U:
CherryUSB是一种轻量级的开源USB设备/主机协议栈

网友V(2022-07-01):
好人啊。出教程啊老板

网友W:
这个占用多大的内存

网友X:
APM32E103很给力呢。

网友Y:
APM32E103xE性能还可以。

网友D:
CherryUSB 是一个小而美的、可移植性高的、用于嵌入式系统(带 USB ip)的 USB 主从协议栈。

网友:
主从模式吗

网友D:
已经能应用于各类驱动程序了

网友S(2022-08-20):
复杂传输的首选。

网友O:
CherryUSB占用的空间大吗

网友Z:
CherryUSB教程有吗

网友AA:
CherryUSB性能怎么样

网友AB:
USB是如何通讯的?

网友Y:
如何修改USB CDC成为自定义USB Bulk批量传输设备

网友O:
如何在 ucos 中使用usb库

网友AC:
实现sdio转usb?

网友W:
用usb和串口哪个好

网友AD:
怎样检查USB的通讯协议

网友AE:
能读取文件吗

网友AF(2023-03-04):
CherryUSB 的驱动代如何移植?

网友AG:
APM32E103是否与stm32兼容?

网友AH:
CherryUSB是一个小型、美观、便携式的USB主从协议栈,适用于嵌入式系统(带有USB ip)。

网友AI:
标准的 dcd porting 接口?

网友AJ:
CherryUSB是否占用大量rom和ram空间?

网友AH:
学习CherryUSB,资料在哪下载的。

网友AK(2023-08-03):
cherryusb的协定栈用在那边?

网友AL:
pa2以及pa3默许的uartio吧。

网友AM(2023-11-06):
我以前没有见过CherryUSB的协议。

网友AN:
它已经可以应用于各种驱动程序

网友AO:
稳定性和可靠性咋样?支持OTG功能吗?

网友AP:
这个和标准USB协议栈相比,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Q:
能否作为USB主机连接USB外设

网友AR:
看起来不错的样子。

网友AS:
好的人,拿出教程来,老板

网友AT(2024-02-01):
cherryUSB是什么?

网友AU:
CherryUSB是一个轻量级的开源USB设备/主机协议栈

网友AV(2024-03-05):
CherryUSB Device 协议栈对标准设备请求、CLASS 请求、VENDOR 请求以及 custom 特殊请求规范了一套统一的函数框架,采用面向对象和链表的方式,能够使得用户快速上手复合设备,不用管底层的逻辑。

网友AW:
设备模式和主机模式有什么区别?

网友AX:
CherryUSB支持设备和主机模式还是比较复杂的

网友AY(2024-04-08):
Cherryusb 对设备和主机模式的支持更加复杂

网友AZ:
有没有什么教程你可以参考的?

网友BA:
针对各个MCU的USB IP式接口移植非常简单,APM32E103的USB IP是fsdev模式。

网友BB(2024-06-08):
如何将 usb 从 cdc 更改为自定义 usb 和批量传输设备

网友BC:
这个USB协议栈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K(2024-07-09):
有没有相关教程可以参考?

网友AQ:
这段代码的过程是什么,

网友BD(2024-08-27):
正好有项目要用到USB主机通信

网友BE:
CherryUSB是一个小巧、美观、便携的USB主从协议栈,适用于嵌入式系统(带USB、IP)。

网友AN(2024-10-11):
这和标准的usb协议栈有什么区别?

网友BF:
可以连接usb外设作为usb主机吗

网友BG(2024-11-10):
usb,对设备和主机模式的支持更复杂,

网友BH:
移植每个mcu的usb和ip接口非常简单。apm32e103的usb和ip都是fsdev型号。

网友BI:
太厉害的大佬,学习膜拜

网友BJ:
如何将usb、from、cdc更改为自定义、usb和批量传输设备,

网友BK:
这种usb协议栈有什么优点?

网友BL:
有一个项目需要usb主机通信

网友BM(2024-12-11):
这与标准的usb协议栈有何不同?,

网友BN:
USB,对设备和主机模式的支持更复杂,

网友AZ:
Cherryusb支持仍然相对复杂的设备和主机模式

网友BO:
有什么教程可以参考吗?,,

网友BP(2025-02-04):
usb支持相对复杂的设备和主机模型,

网友BQ(2025-08-04):
看起来你已经成功地将CherryUSB协议栈移植到了APM32E103xE上,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工作。你的分享对于社区中的其他开发者来说非常有价值。

网友BR:
看起来你对CherryUSB协议栈的移植工作做得很细致,APM32E103xE的用户们会非常感激你的分享。你提到的fsdev模式和USB IP接口的适配是关键步骤,这对于其他开发者来说是个很好的参考。

网友BQ(2025-10-10):
CherryUSB的移植确实简化了USB编程,对于嵌入式开发者来说是个好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