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关于高压输入AC-DC辅助电源启动电压

楼主(2022-05-29):
输入是380Vac~800Vac,那给控制芯片供电的启动电压怎么办?以前220Vac输入,可以用电阻分压的方式来给芯片供电来启动系统,现在VDC_LINK有差不多1200V,那得用很多大电阻,这样起机时间会很长很长,这样子肯定不行,借问各位坛友还有哪些好的方法呢?

网友A:
电阻分压 给个启动电压 就可以了,
和220V的一样的,等比算好阻值,
怎么会很长很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