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直流偏置下三极管的导通问题

楼主(2022-05-29):
想实现进入音频信号被Q4放大后导通Q2,这里经过了一个电容,那么Q2需要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导通,一直很困惑这里的导通条件

网友A:
啥情况叫“导通”?

网友B:
当B极电位大于0.7V时才导通,你这个没有直流偏置,你不能完整放大音频信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B极电位大于0.7V时才导通,你这个没有直流偏置,你不能完整放大音频信号的 ...

这是一个检测电路,想通过前端进入的交流信号来控制这个三级管通断

网友C:
需要有足够的信号幅值才能令Q2导通。但此电路的设计存在严重问题,楼主到底希望Q2以什么规律输出什么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