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低功耗掉电模式

楼主(2022-05-30):
官网2.2的lpw例程:
1.使用外部晶振倍频作为时钟,掉电模式3使用wkup事件可以正常唤醒及休眠。
同样外部晶振时钟,掉电模式1、2、4 上电后进入一次低功耗模式,唤醒后根据现象来看(电流较高无法达到进入低功耗时的电流且wkup事件无法唤醒)怀疑第二次没有正常进入低功耗。
2.使用内部时钟则没有上述掉电模式1、2、4无法二次进入的情况
与https://bbs.21ic.com/icview-3182556-1-1.html这个帖子描述的情况类似,也修改了ramcode
请问有大佬碰到过类似情况吗?

楼主:
解决方法参考下图,至于为何1、2、4不可以,而模式3可以,更细致的原因暂未找到

方法2

方法2

方法1

方法1

方法1

方法1

方法2

方法2

网友A:
例程应该就可以跑,前提是你要确认进入掉电模式的函数已经搬到了RAM,如果没有,那就不行。
你现在这个把整个.C函数都放到了RAM里的操作模式我没用过。
但是不管如何,你可以看map文件里,进入掉电模式的函数是否已经在RAM里

网友B:
例程可以吧?

网友C:
有点简单了,没太理解

网友D(2022-07-01):
可以下载工程文件吗

网友E:
如何确保函数位置正确呢

网友F:
需要指定地址?

网友G:
是否需要使用汇编啊

网友H:
要是能再详细点就更好了

网友I:
能上传一个代码包吗

楼主:
用方法二实现的,只是用来验证功能的,所以比较乱,仅供参考

网友J:
没有遇到过,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