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USB在开发板上可以,在自己设计的板子上就不行

楼主(2022-05-30):
我用STM32H747的芯片,使用个STM32H747-Discover官方开发板的USB 高速例程正常,USB芯片是USB3320,到了自己板子上,设计上使用的是USB3300。
1自己板子上的硬件UIPL的DIR和NXT管脚和开发板不一样,
2.自己板子上使用MCO2作为USB3300的晶振,用示波器测量过确实有24M时钟
3.USB3300的电路图在另一个项目中验证过,没有问题,不过使用的是无源晶振
4.我用开发板的程序改了相应的管脚和MCO2输出,但在自己的板子上就是无法识别USB

网友A:
你说的这几个硬件比如UIPL和DIR等等 这些是直接单片机的IO上了么?正常来说这种USB芯片应该不会有问题的,是不是没焊接好呢?

网友B:
我觉得应该不会无法识别吧,毕竟电路挺简单的,你可以看看是否有虚焊情况

网友C:
你可以看看接线部分,线是不是长了?

网友D:
按理来说 你自己都验证过了,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E:
你的DIR这不是控制管脚么?是怎么用的啊?

网友F:
正常是应该能识别到的,你看看芯片电压之类的都对不对

楼主:
搞定了,电容值不对

网友G:
是电脑提示不识别还是根本没反应呢?

网友H:
你可以参考官方的原理图找找原因

网友I:
你再好好对比一下,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J:
你看看是不是USB的D+D-上的电阻用的值较大啊

网友K(2022-07-17):
看是否有虚焊情况

网友L:
电容值不对?

网友M(2023-03-01):
你给哪个板子下载,哪个板子就应该这样设置.

网友N(2024-05-11):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O: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P: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Q: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R: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