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E1] APM32E103xE 双CAN和USB可以同时用吗

楼主(2022-05-30):
APM32E103xE  双CAN和USB可以同时用吗

网友A:
接口资源:
   2I2C接口,并保留1个自主I2C
   5U(S)ART接口,支持ISO7816LINIrDA等接口和调制解调控制
   3SPI接口,最大传输速率18Mbps2个可复用为I2S接口
   1USB2.0FSDevice接口(含USBD1USBD2,但同一时刻只能使用一个USBD
   2CAN 接口,双CAN通信,支持USBCAN同时独立工作
   1SDIO接口

网友B(2022-08-12):
手册写的
USBD 接口与 CAN 接口的同时使用
本产品 USBD1(2)与 CAN1(2)共用同一个专用的 512 字节的 SRAM 存储器用于数据的发送
和接收,因此所以 USBD 和 CAN 可同时使用。具体情况如下:
USBD1 与 CAN2 可以同时使用
USBD2 与 CAN1 可以同时使用
USBD1 与 USBD2 不可以同时使用
CAN1 与 CAN2 可以同时使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直接使用吗?还真的不是很清晰的这个流程。

网友D:
这个可以同时使用吗?还真的不是很知道。哈哈哈!!!

网友E(2022-10-04):
这么说还真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