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机开发版调试,遇到硬件过流故障

楼主(2022-05-30):
电机只要起转,就会报过硬件流故障。参数识别阶段都过不去?有知道是咋回事的吗?

看看报的什么错,空载的时候报不报!

网友A:
当电流过大或出现尖峰,可能会导致触发硬件过流故障,可以查看下母线电流波形是否有超过硬件保护值。另外MOS管极性不对,也会立即触发硬件过流。

楼主:
谢谢,问题已解决。厂家给的电机参数有问题,最大电流给小了。给的最大电流6.2A。实际要把最大电流放到20A

网友B:
电机有堵转吗

网友C:
计算过力矩吗

网友D:
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E:
电机参数设置的问题哈

网友F:
那电机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哈

网友G:
当时可以根据故障码进行修改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