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产品/SiC]
微芯的触摸做的是真好啊

楼主(2022-05-30):
之前有幸得到了一块贝能科技制作,使用微芯的主控实现的触摸demo板,就算有水滴都不会误触发,真的非常奈斯,而且十分灵敏,非常适合工业环境使用,支持一波微芯。以后再有触摸方面的项目我一定要用微芯的MCU试一试。

网友A(2022-11-26):
是的,他家的触摸方案做的非常棒

网友B:
其实我觉得微芯MCU开发挺难,但是传感器方面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我用过他家的触摸,很好用

网友D:
之前我也是用过微芯的触摸DEMO板,也是这么测试的

网友E:
这么说,一般用作电磁炉,油烟机的触摸方案应该是不错的

网友F:
我也想试试,现在还能申请他家的开发板了么

网友G:
其实可以试试的,我觉得微芯家的产品是很稳的,而且还开发很容易

网友H:
8位AVR单片机的ATTiny 1系列和AVR DA系列都支持PTC (外设触摸控制器)

网友I:
你可以试试他家过EMC咋样,是否有关于EMC的参考

网友J:
他家触摸是不是比较贵啊,照比国产来说

网友K:
支持,用微芯的触摸方案是明智的选择

网友L:
其实不用在工业,用在消费类产品上也是很好的啊

网友M:
这个芯片是很好用,但是芯片封装有点大,我之前了解过,不知道现在封装有没有小的

网友N:
你用的触摸方案是几路的触摸啊?有20路左右的触摸方案吗?

网友O:
他家是不是有触摸调试软件啊?楼主没试试么?

网友P:
可以用,但是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是否会缺货,断货,而且成本最好也要考虑进去

网友Q:
触摸确实不错,使用起来感觉很好,要用的话是不是要考虑性价比啊,感觉成本会比较高

网友R:
微芯的触摸板在家电触摸领域用的比较多,毕竟功能比较强大性价比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