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求解

楼主:
如图AMC1200是8倍隔离放大,输入是电阻降压,单端输入,输出是差分输出,但是计算到的压根不是差分,仿真结果也和计算差很多,求解运放那如何计算(应该是我算错了)

楼主(2022-05-30):
输入是直流

楼主:
我的分析方法是叠加定理,2.5v单独作用时,vout+单独作用时,vout-单独作用时,但和仿真结果完全不一样

网友A:
运放那里,百度一下差分放大器就有:https://www.mianfeiwendang.com/doc/56758d2d8e9577c0172ad0b8
你这电路运放就大约1.5倍放大嘛,说了半天也没说具体差多少?你倒是把各处的电压值弄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那里,百度一下差分放大器就有:https://www.mianfeiwendang.com/doc/56758d2d8e9577c0172ad0b8
你这电路 ...

2.5v单独作用时,V+就是2.5*16//10/(270+16//10)=0.055,得出v1=0.138;
VOUT+单独作用时,V+就是VOUT+*10/(10+16//270)=0.6Vout+,得v2=(6vout++9.08)/10
VOUT-单独作用时,就是反比例电路,v3=(-16//270)/10*VOUT-=-1.51VOUT-
根据叠加电路运放输出:0.138+(6vout++9.08)/10-1.51VO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那里,百度一下差分放大器就有:https://www.mianfeiwendang.com/doc/56758d2d8e9577c0172ad0b8
你这电路 ...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2.5v单独作用时,V+就是2.5*16//10/(270+16//10)=0.055,得出v1=0.138;
VOUT+单独作用时,V+就是VOUT+* ...

第二行,VOUT+单独作用时,V+=0.6VOUT+,但是v2是咋回事,v2不应该和第一行一样是乘2.5倍吗?
v2应是0.6VOUT+*2.5=1.5VOUT+;你咋得到那么奇怪的式子的?注意将2.5V置为0.

或者你先用叠加定理分析2.5V与VOUT+分别作用得到运放5脚电压,最后再乘2.5倍得到最终输出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行,VOUT+单独作用时,V+=0.6VOUT+,但是v2是咋回事,v2不应该和第一行一样是乘2.5倍吗?
v2应是0.6VOUT+*2 ...

哦哦,明白了,中途算错了,谢谢,祝你生活愉快

网友B:
运放差分放大倍数=1.51倍,偏置为0.14V。

网友C:
请教下,,,5V加电感为啥啊~~~~一半不都是加电容吗,再不行加磁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