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S管三极管驱动电压电流

楼主(2022-05-30):
MOS管三极管驱动电压电流

MOS管三极管驱动电压电流,我们知道驱动三极管电压只要>0.7V就可以,那么基极需要多少电流呢?在三极管规格书里面找不到需要的驱动电流的值;驱动MOS,只要>Vth就可以,那栅极电流需要多少呢?所以在栅极或者三极管的基极会有一些增强驱动的电路,比如互补推挽、图腾柱、上拉、复合管、门极驱动器等。这是除了考虑栅极或者基极的驱动电压,还要考虑基极的驱动电流?栅极电容也是要考虑的一个参数吧?

网友A:
三极管驱动电流要根据Ic和工作状态来定,如果是当开关用要深度饱和。MOS管栅极几乎没有电流,用万用表测量MOS管,表给极电容充电,极电容上储存的电能维持MOS管长时间导通,可想而知这电流有多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极管驱动电流要根据Ic和工作状态来定,如果是当开关用要深度饱和。MOS管栅极几乎没有电流,用万用表测量M ...

也就是驱动MOS不需要电流咯?

驱动MOS管本身不需要电流,但是MOS管存在寄生电容,驱动MOS管时,寄生电容会充放电,所以会有电流,开关频率越高,短时间需要的驱动电流也越大

网友B: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很好理解,不解释。

MOS管静态驱动电流可以忽略,但是当GS电压变化时,要对GS的电容充放电。
为了能简单说明,认为驱动电路是有恒流特性,MOS管输入电容等效为一个固定电容。
比如,用10V驱动,查得某个MOS管的总充电为50nC,假设我要求上升、下降时间均为0.1us,则:
I*10^-7 = 50^-9,则I=0.5A,也就是说,要在0.1us内使GS电压从0V到10V,或从10V到0V,需要的电流是0.5A。

看到有人认为MOS管是压控器件,不需要电流,于是几十KHz的PWM串联一个大电阻(1K以上)再驱动一个大功率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很好理解,不解释。

MOS管静态驱动电流可以忽略,但是当GS电压变化时,要对GS的电容充放 ...

什么是MOS的静态驱动电流?VGS电压是固定的啊  就是MCU  IO口的输出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什么是MOS的静态驱动电流?VGS电压是固定的啊  就是MCU  IO口的输出电压

我说的静态驱动,是指GS电压不变。但是如果你用PWM驱动,那就会有电流,电流还不小,我上面已经阐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