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硬件]
电机驱动专用 MCPWM和普通PWM有啥区别

楼主:
LKS32MC08手册描述是带MCPWM的。这个和普通的PWM有啥区别不。以前用MCU没看到这个功能。

网友A(2022-05-30):
首先支持4对互补带死区的PWM输出,死区时间可独立调整;与ADC联动,可以每个PWM周期自由选择触发采样时刻(最多支持4个出发源);两路急停信号,用于故障情况下快速关断PWM输出;每路PWM输出比较寄存器有两个,可灵活调整占空比,便于移相等等,详情请参考使用手册。

网友B:
能否讲讲移相的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