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噪声问题。

楼主(2022-05-30):
最近在研究运放噪声指标这一部分的问题,先简单介绍一下。噪声是运放的一个重要指标。首先,噪声是频域上的概念,如图所示,大部分放大器噪声与频率的关系都跟图中差不多。
在低频段:电压噪声密度和电流噪声密度上升,噪声与频率成反比,所以叫1/f噪声。
在高频段:噪声密度为恒定值,类似白噪声。
噪声曲线转折的频率点,成为转交频率Fc
图2是噪声的计算

思考:是否限制带宽就能在时域上减小噪声,是在运放输出端加入滤波还是输入端加滤波,亦或是都加上滤波?

网友A:
运放的带宽和是否应该滤波取决于信号的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运放的带宽和是否应该滤波取决于信号的性质。

怎么理解呢?

网友B:
运放噪声在频域上呈现随着频率上升,噪声会减小?

@coody :谢谢,我得再多查一下相关资料。
@不晚 :我不认为是笑话,谁都有不懂的时候,都有从零开始的时候。
@coody :我本人也是新手,具体实际使用中不太了解,我也是最近看资料了解了一下运放噪声指标的介绍,然后就有了这个帖子的问题。知识储备还不够,这个问题可能也像楼下那个人认为算个笑话?
@不晚 :但为什么实际使用中,噪音总是在高频端?我一直认为噪音都是高频端大,所以才有各种补偿、加重去加重、频谱搬移等等,让噪声往更高的频段走,好滤掉。
功率谱密度上是这样的啊,1/f 噪声和频率成反比。

楼主:
还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C:
对此非常困惑,期待大佬解答。

网友D:
"是不是我在运放输入输出加个滤波器,高于某一频率就滤掉,这样是不是就能减小运放的输出噪声"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特别是在很多电源的电流取样电路中,为了保证电流取样的准确性,一般会在输入前端加低通,这个带通的频率是根据使用环境来调整的。
至于带通的运用,最常见的就是信号解码电路中,为了识别出所需要的正确信号,做陷波器和带通滤波器。

谢谢指教。

网友E:
你要分析噪声是怎样进入电路的. 针对性滤波或者增加容错余量.
方法听起来差不多,就是让噪声旁路掉. 但是我没见过通用的设计.
很多时候去除噪声的时候也引入了新的噪声. 让人头大

谢谢指教。

网友F:
这个就像“把两个二极管反向连接起来,是不是可以当三极管使用啦?
这样的问题让人捧腹大笑。
看起来有点道理,但是其实毫无道理。本质上都是专业笑话。
对不起,你这则我也收藏了。

网友F:
这个笑话是,"既然运放有噪声,那么我在输入和输出加滤波器不就可以滤除啦?"H好笑指数2

网友G:
限制带宽无助于降噪。噪声是个频谱,但应用时有用信号本身也有个频谱,只有在信号频谱内的噪声以及会对电路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信号的噪声才是需要考量的。可即使如此,噪声也分外部输入的和器件自身的两类。显然,外部输入噪声如果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自然需要使用滤波器来对付,而内部噪声则是无能为力的。

@不晚 :那你打算怎么限制带内噪声,尤其是器件本身的带内噪声?
那如果信号我只看到某一个带宽内的信号呢?这样的话限制带宽内部噪声没有被限制吗?
谢谢解惑。

网友H:
引用 网友F:
这个笑话是,"既然运放有噪声,那么我在输入和输出加滤波器不就可以滤除啦?"[ ...

高增益电路,反馈加电容,降低带宽是减小噪声的一种方式;低增益电路,输出加滤波器,可以滤除降低噪声。

网友I:
滤波器肯定是加在噪声源之后的。
限制了带宽就限制了噪声的功率。
噪声不是频域概念,那只是从频域角度看它。

@不晚 :滤波减小噪声思路?是正确的。
那我这个思路是不是正确的呢?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我在运放输入输出加个滤波器,高于某一频率就滤掉,这样是不是就能减小运放的输出噪声"我认为确实是 ...

我这个思路应该是正确的吧?

网友E:
滤波器的窗口也很正态。 我记得有一本书《LC滤波器设计与制作》, 小日本写的。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