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基于AM57x+Artix-7开发板——GStreamer视频开发案例(2)

楼主(2022-05-30):
前 言本文主要介绍AM570x基于GStreamer的视频采集、编解码、算法处理、显示以及存储案例。

本次案例测试板卡为创龙科技TL5728F-EVM开发板,它是一款基于ti Sitara系列AM5728(双核ARM Cortex-A15 +浮点双核DSP C66x) + xilinx Artix-7 FPGA处理器设计的高端异构多核评估板

案例使用到的ARM端为Cortex-A15核心,DSP端为C66x核心。开发案例位于产品资料“4-软件资料\Demo\tl-video-demos\”目录下,分别为tl-gst-v4l2-vpe-iva-udp、tl-gst-mjpeg-dec-edge、tl-gst-rtsp-dec-edge。开发案例中的bin目录存放可执行程序,src目录存放源码。

关键代码说明

初始化GStreamer,创建Pipeline。

图 30

创建Pipeline组件并初始化。

图 31

检查组件初始化情况。

图 32

配置各组件参数。

图 33

图 34

链接组件到Pipeline。

图 35

图 36

图 37

使能Pipeline。

图 38

停止Pipeline,并释放GStreamer。

图 39

计时线程。

图 40

案例编译

将该案例的src目录拷贝到Ubuntu工作目录,进入src源码目录执行如下命令加载Linux Processor SDK环境变量。

Host# source /home/tronlong/AM57x/ti-processor-sdk-linux-rt-am57xx-evm-04.03.00.05/linux-devkit/environment-setup

图 41

执行make命令进行案例编译,编译完成后,将在当前目录生成可执行文件tl-gst-v4l2-vpe-iva-udp。

Host# make

图 42

tl-gst-mjpeg-dec-edge案例

案例说明

本案例使用GStreamer API通过ARM端从USB摄像头获取MJPEG格式视频流,并调用IVA-HD将视频硬件解码为NV12格式,然后通过OpenCL调用DSP端对NV12格式图像进行Sobel(边缘检测)算法处理,再将经过处理的图像在显示屏中实时显示,同时每隔1s将最新的原始图像以及经过处理的图像保存到本地存储文件中。

备注:由于CMEM共享内存地址空间已超过512MByte,故该案例仅支持DDR3不小于1GByte的评估板。

程序工作流程框图如下:

图 43

案例测试

评估板断电,将OV5640 USB摄像头接到评估板USB1 HOST接口,并将LCD或HDMI显示屏接到评估板对应接口,硬件连接如下图所示。

图 44

进入评估板文件系统,执行如下命令查看摄像头设备节点,本次测试的设备节点为video1。

Target# ls -l /sys/class/video4linux/video*

图 45

请将该案例bin目录下的tl-v4l2-capture、tl-gst-mjpeg-dec-edge文件拷贝到评估板文件系统中。在tl-v4l2-capture文件所在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查询摄像头的分辨率、帧率、图像格式等参数。

Target# ./tl-v4l2-capture -m list -d /dev/video1 -t usb

图 46

在tl-gst-mjpeg-dec-edge文件所在目录下,执行如下命令查询tl-gst-mjpeg-dec-edge程序参数说明,具体如下表。

Target# ./tl-gst-mjpeg-dec-edge -h

图 47

表 9

文件保存路径设置

执行如下命令采集视频流进行Sobel(边缘检测)算法处理,再将经过处理的图像在显示屏中实时显示,并将图像保存至eMMC的rootfs分区的“/home/root/”目录,并将test作为前缀生成test-raw.yuv图像源文件以及经过处理的图像文件test-sobel.yuv。保存路径可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Target# /etc/init.d/matrix-gui-2.0 stop //关闭Matrix界面

Target# /etc/init.d/weston stop //关闭Weston窗口系统

Target# ./tl-gst-mjpeg-dec-edge -d /dev/video1 -i 1920*1080 -r 15 -f /run/media/mmcblk1p2/home/root/test

图 48

从上图可看到图像处理平均耗时约为28.8ms,图像采集帧率为15fps,图像处理帧率为12fps。Sobel(边缘检测)算法处理效果图如下所示。

图 49

保存的两个文件可在Windows下使用bin目录下的YUV Player工具进行查看,请按照如下图示进行操作。

图 50

图 51

图 52

图 53

图 54

图 55

时延测试

时延测试方法:使用评估板的外接摄像头采集PC机显示屏的在线秒表图像,经过AM570x处理后再将图像进行显示。PC机显示画面与评估板显示画面的时间差,即为时延。进行多次测试,时延结果取其平均值。

表 10

案例解析

GStreamer管道示意图

图 56

管道命令示例如下。如下命令仅作示例,不能在终端直接运行。

Appsink: gst-launch-1.0 v4l2src device=/dev/video1 ! 'image/jpeg, width=1920, height=1080, framerate = 30/1' ! ducatijpegdec ! appsink emit-signals=true, sync=false

Appsrc: gst-launch-1.0 appsrc ! 'video/x-raw, format=YV12, width=1920, height=1080, framerate=30/1' ! stream-type=0, format=time ! videoconvert ! kmssink sync=false, scale=false

关键代码说明

初始化GStreamer,创建Pipeline。

图 57

创建GStreamer组件并初始化,再检查组件初始化情况。

图 58

配置各组件参数。

图 59

链接组件到Pipeline。

图 60

创建Pipeline状态检测函数,改变Pipeline状态为playing。

图 61

停止Pipeline,并释放GStreamer。

图 62

当appsink Pipeline获取一帧图像后,将触发cb_new_appsink_sample回调函数。回调函数获取从编解码器得到的数据,如果有数据正在进行算法处理,则这部分数据不进行处理,否则交由DSP核进行算法处理。

图 63

图像处理线程(ocl_thread)中,通过OpenCL将Sobel(边缘检测)算法加载至DSP核中,并将经过处理的图像数据发送至appsrc pipeline。

图 64

时间线程(timing_thread)中,以秒为单位,统计程序运行时间,设置保存标志位,使ocl_thread保存图像数据,输出图像处理平均耗时、图像采集与处理帧率。

图 65

案例编译

将该案例的src目录拷贝到Ubuntu工作目录,进入src源码目录执行如下命令加载Linux Processor SDK环境变量。

Host# source /home/tronlong/AM57x/ti-processor-sdk-linux-rt-am57xx-evm-04.03.00.05/linux-devkit/environment-setup

图 66

执行make命令进行编译。

Host# make

图 67

编译完成后,将在当前目录生成可执行文件tl-gst-mjpeg-dec-edge。

图 68

网友A(2022-11-11):
使用Artix-7和Cylone是目前视频处理信号板的主流构架,除非该系列芯片停产,否则,一款稳定的硬件平台用他个5~8年没有啥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