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的PSRR有什么实际应用意义

楼主:
一直都听说过LDO的PSRR这个参数;
但是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怎么去应用这个参数,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吗?
例如,
我现在输入5V,输出需要3.3V;
现在我有2个LDO,
LDO1,他的PSRR为80db,输出3.3V;
LDO2,他的PSRR只有40db,他输出也是3.3V;
对于电路来说,我用LDO1和用LDO2,不是都一样得到了3.3V电压吗?
这个时候PSRR有啥实际意义呢?

随便放一张网上的PSRR图片,希望没给大家带来什么误解啊;

网友A(2022-05-30):
电源芯片datasheet表格里的PSRR具体数值从来没考虑过。

但是PSRR vs Frequency的图必看,对输入纹波的抑制能力就在这张图上面了。

网友B:
如果你给单片机供电点个灯,驱个液晶屏啥的,则这个PSRR指标对你没有任何作用。
但是如果你处理低噪声的模拟放大、ADC之类,当电源噪声高时,则低PSRR的LDO,弊端立现。

网友:
输出都是3.3V,但是纹波抑制能力就不一样了。
看应用场合,如果是点个灯之类,就无所谓了。
但是射频,音频,摄像头sensor...等就见效果了。
如果别人的无线接收距离远,而你做的距离很近,
如果别人的摄像头画面清晰亮丽,而你做的一塌糊涂,
如果别人的音乐悦耳动听,而你做的噪音嘈杂。
很可能就是LDO的性能不行。

另一方面,LDO很多指标是矛盾的,要权衡取舍。
要微功耗,静态电流低,那么响应速度就慢,PSRR就低。
要响应快,那么静态电流就高。
如果是电池供电类低功耗设备,就要用微功耗LDO,这时候就不要对PSRR有过多要求。

网友C:
就是LDO对输入电压波动的隔离能力

网友D:
PSRR对应纹波抑制,因为目标输出是直流,而输入绝大多数是带纹波的各种直流,虽然我们测量输出电压,不关PSRR什么事情,但是输出干净程度、电源波动特征则和PSRR直接相关。
对于高灵敏前级、高信噪比要求的其他放大器,电源纹波(电源噪音的一部分),需要高度干净的电源供应,这时候就必须考察稳压芯片的PSRR指标了。哪怕普通应用,电源波动特征也能影响好多工作状态。

网友A:
输入电压变化1V的之后,PSRR=40dB的LDO输出电压变化10mV,PSRR=80dB的LDO输出电压波动0.1mV。一般应用里面都是假设LDO输出电压不准,只要在某个范围内满足要求就行了。

但是PSRR vs Frequency这张图体现出来的纹波抑制能力,才是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网友E:
这说明lz没怎么搞过弱信号模拟电路。
不论是弱电压还是弱电流,PSRR都是极其重要的指标,是电路指标的“命脉”般存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datasheet表格里的PSRR具体数值从来没考虑过。

但是PSRR vs Frequency的图必看,对输入纹波的抑制 ...

上图得图形,用个贴片电感加个电容,加在前级吗,截止频率2k,ok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变化1V的之后,PSRR=40dB的LDO输出电压变化10mV,PSRR=80dB的LDO输出电压波动0.1mV。一般应用里面 ...

感谢大神啊;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比如说,现在我两颗物料,一个PSRR为40db,另外一个为80db;
但是从价格上来说,我可能80db的要比40db的贵好几倍;
我40db的虽然纹波大,但是我在后端加个电容,不就好了吗,
为什么供应商还需要费尽心思去把PSRR做高呢,我一个电容就能解决的事情,为什么要吃力不讨好去提升这个PSRR呢?

网友E:
加电容有改善,但也只是有改善而已。没啥太大作用。
换个角度,要是你这么轻易就把纹波问题解决了,那一大帮做电源的都得下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