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探讨-左为上还是右为上

楼主(2022-05-30):
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左为上还是右为上?大家遇到过哪些具体事情?

网友A(点评):
我是左撇子 我觉得左边好一些 得劲

网友B(点评):
给力的一面,总是先

网友C:
中外有所不同,中国古代以左为上

楼主:
果然如阁下所说,我查阅了一下,在古代的中国,左右尊卑,各有不同。

楼主:
酒桌文化中,以右为尊。

网友D(点评):
是以主陪为参考坐标?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D: 嗯,是啊

网友E: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古代中国,是“左”尊还是“右”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和时代,存在着不同的规定。

1、周、秦、汉时,我国以“右”为尊,故皇亲贵族称为“右”戚,世家大族称“右族”或“右姓”。右尊左卑表现在建筑住宅上,豪门世家必居市区之右,平民百姓则居市区之左。

2、古时官场座次尊卑有别,十分严格。官高为尊居上位,官低为卑处下位。古人尚右,以右为尊,“左迁”即表示贬官。

3、至于在交际场合,其座次则以左为尊。因为古人坐北朝南,则左为东,右为西,故座次上以“左”为尊。《史记·魏公子列传》载,信陵君为迎接夷门侯生,大办酒宴会宾客。并“从车骑,虚左”,亲自前去迎接。

4、从东汉至隋唐、两宋,我国又逐渐形成了左尊右卑的制度。这时期,左仆射高于右仆射,左丞相高于右丞相。蒙古族建立元朝后,一改旧制,规定以右为尊,当时的右丞相在左丞相之上。

朱元璋建立明朝,复改以左为尊,此制为明、清两代沿用了五百多年。现在戏剧舞台上上演古典剧目,客人、尊长总是坐在主人、幼辈的左侧,这反映出明朝崇尚“左”的礼仪。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古代中国,是“左”尊还是“右”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不同的时期和时代,存在 ...

嗯,看来左右文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酒桌上主宾和副宾的位置也不是固定的了。

网友A:
左膀右臂 左拥右抱 都是左边开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膀右臂 左拥右抱 都是左边开始的

开始并不代表就为上吧

网友F:
不同时代、不同场合各有不同。中学课本中就有“虚左”、“位居其右”两种不同尊卑序,二者对应的场合就是不同的。引用的这两个词不知现在的年轻人是否立刻能想到出处,二者都是我们当年的中学语文课文中出现的。“虚左”出于魏公子列传,是指车驾上左位为尊。“位居其右”出于廉颇与蔺相如,蔺相如在朝堂的位置居于廉颇之右,指其官阶更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左膀右臂 左拥右抱 都是左边开始的

无左哪来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同时代、不同场合各有不同。中学课本中就有“虚左”、“位居其右”两种不同尊卑序,二者对应的场合就是不 ...

是啊,当今的教育可能是真的出了一些问题,尤其是人教版的教材被曝光后,真的是令人瞠目结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她如果出了问题,那这个民族可能变成了行尸走肉,文化侵略问题绝不是小题大做,希望国家能重视起来。

网友F(点评):
网上的热点,能有多少深度和价值?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F: 酝酿很久了,不然不会爆出来。

网友F:
教育是出了问题,而且不是才出的,更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教育是出了问题,而且不是才出的,更不是一般人认为的那种问题……

明白人,有道理。

网友B:
现代文学,是不是为了打破旧闻,就从左边开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代文学,是不是为了打破旧闻,就从左边开始了

不尽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