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按键--AT_SURF案例No.6

楼主(2022-05-30):
按键--AT_SURF案例No.6

简介
AT32-SUFR板载了两个独立按键,两个按键直接连接到MCU的IO口,当按键按下时IO电平为高电平,当没有按键按下时IO电平为低电平,MCU通过检测IO上的电平即可知道当前按键是否按下。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key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两个独立按键,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7. 硬件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14. 按键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1)        按键测试
将两个按键用到的IO口配置成输入模式
读取IO状态,判断是否有按键发生
2)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初始化按键 */
  key_init();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200, 24, 24, (uint8_t *)"Key Test");
  lcd_string_show(10, 60, 280, 24, 24, (uint8_t *)"Press any key to begin");

  while(1)
  {
    /* 按键检测 */
    key_value = key_press();

    switch(key_value)
    {
      /* 按键1按下 */
      case KEY_1:
        lcd_string_show(10, 100, 310, 24, 24, (uint8_t *)"key value: key 1");
        break;

      /* 按键2按下 */
      case KEY_2:
        lcd_string_show(10, 100, 310, 24, 24, (uint8_t *)" key value: key 2");
        break;

      default:
        break;
    }
  }
}

void key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key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key_init(void)

key_type at32_key_press(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brief  returns which key have press down
  * @param  none
  * @retval the key have press down
  */
key_type at32_key_press(void)

下载验证
如果有按键按下,被按下的按键会通过LCD屏显示出来。
图15. 实验效果

网友A: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B:
什么时候更新DVP接口和以太网啊?

网友C:
都有的  下载at32f437的bsp,打开at_surf_f437文件夹

网友D:
这个跳线冒有点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