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一个2016年充电宝,还是红牛牌子的

楼主: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今天收到一个充电宝,很是意外,居然不用拆解,发到手的时候看到包装盒就已经被鼓的有一公分高。
拆,直接拆,拆开看看6年前的充电宝。
首先,盒子包装,外观很不错,大大的红牛标志,移动电源,我印象中的电源,不应该是那种大容量,高功率的,可以带汽车供电的才叫移动电源吗,这玩意最多就叫个充电宝。
整理就这么多配件,一个充电宝,一个说明书,合格证,一根数据线。
正面看不到鼓包,侧面就看到了,鼓起厚度大约有充电宝的两倍左右,拆这充电宝,一点不得劲,螺丝刀都省了。轻轻一掰就开了。

这个充电宝,很迷你,很小,比银**大一点,很薄,但是容量太小,4500毫安,我开始以为一块电池,打开后看到是两块2230毫安的电池并联一起的。

两块鼓包的大电池,鼓的一块都装不下去了。

充电板右侧一个没有丝印的芯片,第二颗丝印是SG4P1P,没查到生产商。其他的都是一些简单的降压管,快充是肯定没有的,标注的输入输出都是5V1A,毕竟6年前的产品,连温控都没用。

侧面一个按键,一颗led,一个Mirco-USB接口加一个USB,就是这么简单。

拆完以后除了小板留下,电池,直接放到废旧电池盒子里,回头统一处理下。。。。。

网友A(2022-05-30):
这种锂电池俺在矿灯中见到过,容量还是比较大的,好像是8000mAH。

楼主:
我用过普通的头灯都是18650,这种没见过,

网友B:
找块还能用的旧电池装进去废物利用一下……

网友C:
比较良心了,那么多零件。好多充电宝往往就是一个8脚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良心了,那么多零件。好多充电宝往往就是一个8脚的IC。

是的,PCB也挺精致的了,除了电池鼓包

网友D:
这样的充电宝PCBA我设计过,充电是5V,输出也是5V,不需要MCU,这块板还加了一块MUC属于多余的,而且充电与输出是分开的,成本高。

网友E:
红牛订制的礼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