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ADC采样--AT_SURF案例No.7

楼主(2022-05-30):
ADC采样--AT_SURF案例No.7
简介
ADC是一个将模拟输入信号转换为12位、10位、8位或6位数字信号的外设,AT32F437拥有3个ADC多达19个通道源,采样率最高可达5.33MSPS。
AT32F437 ADC主要具有以下特性:
―        支持分辨率12位、10位、8位或6位的转换
―        ADC时钟在最大频率80MHz时转换时间为0.1875 μs(分辨率12位时)
―        ADC时钟在最大频率80MHz时转换时间为0.1125 μs(分辨率6位时)
―        各通道均可独立配置采样时间
―        转换顺序管理支持多种不同的多通道转换
―        可选择的数据对齐方式
―        支持DMA传输
AT32-SUFR板载了一个可调电阻,可调电阻连接到ADC,通过ADC采样便可以知道当前可调电阻电压是多少。

资源准备
硬件环境:
对应产品型号的AT-SURF-F437 Board
软件环境:
AT32F435_437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ufr_f437\examples\variable_resistor

硬件设计
本案例使用的硬件资源有可调电阻对应的引脚如下:
表8. 硬件资源使用
对应的电路原理如下:
图16. 可调电阻电路原理图

软件设计
ADC测试
初始化定时器用于触发ADC转换,触发频率为10Hz
初始化DMA用于ADC数据搬运
初始化ADC
LCD显示ADC的采集到的电压值
代码介绍
main函数代码描述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系统时钟 */
  system_clock_config();

  /* 初始化中断优先级分组 */
  nvic_priority_group_config(NVIC_PRIORITY_GROUP_4);

  /* 初始化延时函数 */
  delay_init();

  /* 初始化LCD */
  lcd_init(LCD_DISPLAY_VERTICAL);

  /* 测量可变电阻的ADC初始化 */
  variable_resistor_init();

  /* 显示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20, 310, 24, 24, (uint8_t *)"Variable Resistor Test");

  while(1)
  {
    /* ADC转换溢出 */
    if(adc_overflow_flag != 0)
    {
      /* 显示错误信息 */
      lcd_string_show(10, 120, 310, 24, 24, (uint8_t *)"Error occur: ");

          /* 显示错误次数 */
      lcd_num_show(114, 60, 310, 24, 24, adc_overflow_flag, 3);
    }

    /* ADC转换完成 */
    else if(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1)
    {
      /* 清除转换完成标志 */
      dma_trans_complete_flag = 0;

      /* 计算当前电压 */
      voltage = 3.3 * adc_convert_value / 4095;

      /* 显示电压 */
      lcd_string_show(10, 60, 310, 24, 24, (uint8_t *)"Voltage:");

      /* 显示电压值 */
      lcd_float_num_show(114, 60, 310, 24, 24, voltage, 3);
    }
  }
}
void variable_resistor_init(void)函数代码描述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variable_resistor init.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variable_resistor_init(void)

下载验证
改变可变电阻,在LCD上观看当前采集到的电压值。
图17. 实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