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我的MCC没法启动,显示错误是不是因为没更新啊

楼主(2022-05-30):
在插件管理里,也没看到有更新啊。

楼主:
需要手动卸载后重新安装吗

楼主:
我现在用的MPLAB X IDE 5.5 有必要升级6.0吗?

网友A:
最新版的MCC需要使用MPLAB X  IDE 6.0才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MPLAB X IDE 5.5 有必要升级6.0吗?

要用新的器件或者MCC后续新的功能,那肯定要升级。如果现用版本已经满足项目开发需求,可以暂不升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新的器件或者MCC后续新的功能,那肯定要升级。如果现用版本已经满足项目开发需求,可以暂不升级。 ...

启动不了MCC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启动不了MCC了。。。

你目前安装的X IDE和MCC分别是哪个版本。启动不了有什么提示和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