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老生常谈的问题:能否快速替代某国际大品牌的F030系列

楼主(2022-05-30):
想问下芯源的工程师,CW32F030系列产品能否对标替代某国际品牌F030系列产品。是能做到PIN2PIN兼容替代,软件几乎不用改动;还是需要作出较大改动。

网友A:
CW32F系列单片机是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

网友B:
绝大部分能pin to pin 且软件不改,直接bin烧进去

网友C:
现在有免费送开发板的活动啦!自己试试就知道啦!

网友D:
现在有很多国产芯片能很好的替代某国际大牌的

网友E:
多少都要改啊,哪有不用改的。不改的叫抄袭

网友F:
能抄袭的啥都不用改也是一种境界啊,哈哈

网友G(2022-10-05):
硬件上基本上兼容,但软件就需要修改了

网友H:
PIN TO PIN倒是容易,软件兼容不用改,不现实。

网友I:
产品硬件引脚与STM32F030系列P2P兼容,软件更是高度兼容

网友J:
管脚定义完全兼容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K:
引脚位置和功能都是一样的?

网友L:
可直接兼容替代 xxx32F030

网友M:
MCU不改程序直接烧录不行吧

网友N:
真正的软件兼容吧

网友O:
软件不用改动不现实,不能完全兼容的。

网友P(2022-12-27):
脚对脚可以,但软件必须全部重来,内部实现差大了。
你看一下时钟部分和GPIO部分就知道了。
GPIO模式,ST是在GPIOx_MODER中用两位描述一个端口,CW用ANALOG、DIR两个寄存器的对应位来描述。

网友Q:
软件应该是要做改动的

网友R:
感觉要完全代替某国际大品牌的F030系列国产芯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