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同系列在MDK5中型号切换

楼主(2022-05-30):
当我们使用STM32F103ZET6的时候写的程序,如果想下载到c8t6中,新手总是会不知道如何去修改,这篇文章针对此内容进行一个讲解需要内容:stm32库文件、MDK5、STM32F103系列代码一、修改DEVICE

点击魔术棒,选择Device 在里面选择自己要改成的型号,这里以c8t6为例

楼主:
二、改变.s文件

楼主:
STM32共三种S文件大小,分别是L M H分别对应大中小,具体每个芯片的划分,在使用时可以自己查阅

楼主:
右键remove工程中HD的S文件, 并添加新的M的S文件

楼主:
添加时要选择ALL FILE,否则无法选中S文件

楼主:
添加成功

楼主:
三、修改引用
点开魔术棒选择C/C++,将H改成M

楼主:
四、编译验证

网友A:
这个有可能对信号有干扰

网友B:
使用代码直接生成即可。

网友C:
切换有问题吗?

网友D:
就是汇编程序哪里有问题

网友E:
这样修改容易出错

网友B:
STM32F103的代码都是兼容的。

网友F:
直接做一个新的工程文件。

网友G:
这么兼容么

网友H:
在MDK5中型号切换就是直接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