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工程更换芯片方法

楼主:
单片机 STM32F103RC 更换为 STM32F103C8 为例。

第一步 更换芯片型号
  • 1.打开工程
  • 2.Options for Target..的子菜单Device找到STM32F103C8,选好后按OK,如下图所示。

楼主(2022-05-30):
第二步 更改全局宏定义
1.点击魔术棒,找到C/C++子菜单下的Define:
2.将STM32F10X_HD改为STM32F103_MD,点击OK,如下图所示。

楼主:
更改原因
STM32F103RC 为大容量器件,HD 表示,STM32F103C8 为大容量器件,MD 表示。同理如果为小容量器件则为 LD。根据名字可以确定单片机的容量类型。根据参考 STM32 的参考手册命名规则,获得单片机的容量,在对照数据手册便可知道单片机是哪种容量类型的。

楼主:
如下图所示:

楼主:
第三步 更改启动文件
1.将 startup_stm32f103x_hd.s 文件从工程移除

楼主:
2.将 startup_stm32f103x_md.s 添加至工程中,因为容量不同启动文件不同

楼主:
注:若 startup_stm32f10x_md.s 找不到,可在 keil5 安装目录下搜索。

楼主:
第四步 重新编译工程即可。

网友A(2022-10-04):
不是先下载pack么

网友B: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C: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D: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D: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B(2023-05-01):
一部分是I2C1的工作模块,另外一部分是其控制模块

网友E:
USART1可以有多个时钟源

网友C:
STM32CUBEMX配置生成初始化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