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网络3个120欧电阻

楼主(2022-05-31):
看国外的电路,CAN网络上有3个终端电阻,为啥这么处理?

楼主:
请看附件图纸

楼主:
一般说来我们不会这么处理,老外这么处理,按照CAN常规配置,这么处理不行

楼主:
非常感谢,原理说的非常清楚。
但老外这种非常规处理,即3个终端电阻,没找到依据啊。是不是支路太长,所以每个特别长的支路都需要加120欧电阻。

网友A:
你这图上,也没看出3个120R电阻是都并联一起啊

网友A:
记得有些CAN驱动芯片可以驱动的电阻最低是45欧姆还是40欧姆;
如果另外2路距离较远,那么加上线阻,实际对于自身来说,总负载差不多就是40到45欧姆,也不是一定驱动不了

网友B:
不一定3个都并上,有需要时才并上

网友C:
不得不存在支路时就需要在支路终端加电阻,但存在支路本身是有严重问题的。不过楼主电路不全,无法判定是这种情况。

楼主:
这是一个大型医疗设备,支路非常长,大约20多米,非常长的支路加了终端电阻,老外专门出一个文档来介绍这个事情,最后测试了波形,最后有一个结论,3个终端电阻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