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用指针调用IO口

楼主(2022-05-31):
IO, ic, pi
代码:
void TEST(volatile near unsigned char* IO,unsigned char n,BOOL value)
{
unsigned char  a;
unsigned char  b;
a=*IO;
b=0x01;
b=b<<n;
if(value)
{
*IO=a | b;
}
else
{
b=~b;
*IO=a & b;
}
}
</n;

PIC结构体,定义位元结构
extern volatile near unsigned char PORTB;   // PORTB是一个字节(unsigned char)。由于变量是在寄存器中定义的,因此需要extern 修饰符。 volatile 修饰符告知编译器不能假定PORTB能保留赋给它的值。 near 修饰符指定了端口位于存取RAM 中。
extern volatile near union   {     // 定义PORTBbits为一位元结构的联合体(union)变量。指定 PORTBbits 是可位寻址的匿名结构的联合。特殊功能寄存器中的每一位可能有不只一种功能,因此联合中对于同一个寄存器有多个结构定义。
struct {     // 地址在Access RAM
       unsigned RB0:1;     // 定义PORTB的标准功能
       unsigned RB1:1;
       unsigned RB2:1;
       unsigned RB3:1;
       unsigned RB4:1;
       unsigned RB5:1;
       unsigned RB6:1;
       unsigned RB7:1;
} ;
struct {
       unsigned INT0:1;     // 定义PORTB的另外功能
       unsigned INT1:1;
       unsigned INT2:1;
       unsigned CCP2:1;
} ;
} PORTBbits ;                                         //这里定义了一个结构联合体变量 PORTBbits
//然后就可以用了。
PORTB=0x35;       // PORTB 与 PORTBbits 地址一样。
//等同于 PORTBbits = 0x35;
PORTBbits.RB7=1;        // RB7 输出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