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产品] 有人玩过微芯的SAMA7G54么?

楼主(2022-05-31):
微芯最近推出了一款高性能的单核微处理器“SAMA7G54”,这个芯片很强,具有1GHz的主频,而且具有MIPI摄像头接口和高级音频功能。
一般可以应用在人脸识别方面。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申请demo开发板。

网友A(2022-12-08):
微芯好像就没做过高性能的设备的评测

网友B:
你要是真有需求,可以去官网找个原厂,咨询一下,申请看看

网友C:
一般代理能有吧,你问问大一点的代理

网友D:
这个刚刚推出的,肯定不能往外送吧,毕竟要给有需要的,你要是真有需要,建议去直接找原厂买块

网友D:
属实很强,这都是算MPU了

网友E:
我玩过SAM9X25

网友F:
这配置是不是一般要用在工控机或者针对摄像头方面了

网友G:
现在物联网摄像头方向还是很热的,这方案看来是往这方面走了

网友H:
人脸识别的话得集成算法,如果有厂家配合做人脸识别算法还好

网友I:
1G的主频,如果做人脸识别是否OK啊?

网友J:
按理来说,新出的芯片,估计得等个一俩月的,才能申请到样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