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跑飞,不能调试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2-05-31):
MCU的系统时钟从默认的8MHz改为48MHz后,程序跑飞,不能调试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试试在改变HCLK的频率之前,增加FLASH读等待周期!
      CW32F030 内部的 FLASH 存储器支持最快 24MHz 频率的操作时钟,当配置的 HCLK 频率大于 24MHz 时,需通
过 FLASH 控制寄存器 FLASH_CR2 的 WAIT 位域来配置插入的等待 HCLK 周期个数!
      注:配置 FLASH 读等待周期时,必须先使能 FLASH 配置时钟。

网友B:
1.进死循环了吧。
2.芯片不够大,超过了芯片的容量。

网友C:
可能跟性能有关系吧。

网友D:
程序跑飞的原因挺多的。

网友E:
把你的代码粘贴看看。

网友F:
是修改时钟导致的吗?

网友G:
导致程序跑飞的原因挺多的,先把代码贴上来看看把

网友H:
是不是你芯片的容量不够啊

网友I:

还有什么现象?你这描述太简单了....

网友J:

指针或数组越界

网友K:
MCU确定支持48MHz嘛?

网友L:
(1)MCU支持全温域64MHz,常温下跑72MHz也都OK
(2)程序超过容量,会产生hard fault 复位,也不会跑飞
(3)就算进入deepsleep,MCU也支持调试
(4)超过24MHz,需要插入wait cycle

网友M:
开始以为硬件的问题呢

网友N:
原来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O: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P(2022-07-01):
导致程序跑飞的原因很多的

网友Q:
这个是程序的问题吗

网友R:
移植coremark的时候都会跑飞。

网友S:
这个起作用了吗?

网友T:
代码贴出来,看下

网友U(2022-09-10):
超过容量了吗?

网友V:
改了时钟的原因?

网友W:
找到问题点了嘛?一般可能是程序编写的问题,有个别地方写错了可能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