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Microchip Studio 7.0项目移植

楼主(2022-05-31):
IO, ic, ip
从ICC AVR移植到Microchip Studio 7.0要完成以下六方面的移植工作。

            1、MCU头文件的移植。

            2、宏定义macros.h的移植。

            3、延时函数移植。

            4、中断函数的移植。

            5、EEPROM操作函数的移植。

            6、数据在flash区的移植。

楼主:
一、MCU 头文件移植

        1、在ICC AVR,不同的MCU需要包含不同的头文件。

               例如:MCU为ATMEGA128,需要包含  #include <iom128v.h>

                          MCU为ATMEGA16, 需要包含  #include <iom16v.h>

楼主:
2、在Microchip Studio 7.0,所有MCU的头文件都只需要包含 “#include <avr/io.h>” 即可。
  1. #include <avr/io.h>

楼主:
二、宏定义头文件<macros.h>的移植

        1、在ICC AVR中,头文件<macros.h>包含了#include<AVRdef.h〉,在AVRdef.h中,宏定义了一些常用的汇编指令和一些不常用的函数,参见下面:

楼主:
  #define WDR()  asm("wdr")
         #define SEI()     asm("sei")
         #define CLI()     asm("cli")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SLEEP()asm("sleep");
         #define_WDR)    asm("wdr")
         #defineSEI()      asm("sei")
         #define CLI()     asm("cli")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_SLEEP()asm("sleep");
         #define BIT(x)  (1<<(x));

楼主:
2、在Microchip Studio 7.0中,你就不能直接使用WDR(),SEI(), NOP()啦!因为ICCAVR常包含的文件 #include <macros.h> 和#include<AVRdef.h〉,在Microchip Studio 7.0里面是没有的。

楼主:
3、在Microchip Studio 7.0中,你可以先在文件中添加  #include <avr/io.h>,然后直接使用 asm("wdr"),asm("sei"),asm("nop")。

楼主:
4、在Microchip Studio 7.0中,使用asm("sei")上述做法比较麻烦。

        我的做法是将这些宏命令添加到一个总的头文件(include.h)中,所有c文件都引用include.h,那么在移植过程中,就不需要修改这方面的代码。

楼主:
#ifndef __include__
#define  __include__

/// include.h

         #define WDR()  asm("wdr")
         #define SEI()     asm("sei")
         #define CLI()     asm("cli")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SLEEP()asm("sleep");
         #define_WDR)    asm("wdr")
         #defineSEI()      asm("sei")
         #define CLI()     asm("cli")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_SLEEP()asm("sleep");
         #define BIT(x)  (1<<(x));
#endif

楼主:
三、 延时函数

        1、在ICC AVR中,delay延时函数,需要自己写,往往不准。

楼主:
2、在Microchip Studio 7.0中,只需要加载一个头文件 #include <util/delay.h>,就可以使用两个标准的延时函数,分别是

楼主:
  1.   _delay_ms(double__ms)

  2.             _delay_us(double __us),

楼主:
两个函数的参数均为double型的,通常使用整数延时即可。

        比较讨厌一点是,这两个延时函数是基于1MHz的晶振频率,所赋给延时函数的参数值需乘以你所用的晶振频率。

        例如你用14.7456MHz的晶振,延时10ms的函数为_delay_ms(10*14.7456)。我的选择是直接去修改util/delay.h,加入宏定义#define F_CPU 14.7456E6,这样延时10ms的函数写为_delay_ms(10)。这两种方法各有利弊,自己选择。

楼主:
四、中断函数

        1、例如 T0 溢出中断,在 ICC AVR 中如下定义: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r0_ovf_isr:iv_TIMER0_OVF
void timer0_ovf_isr( void)
{…}

楼主:
    timer0_ovf_isr 这个函数名是自定义的。

楼主:
2、在Microchip Studio 7.0中,首先需加载头文件#include <avr/interrupt.h>,并且函数名为ISR,且中断函数名不可自定义,格式如下:

    ISR( TIMER0_OVF_vect )

    {…}
    TIMER0_OVF_vect 含义同iv_TIMER0_OVF ,是T0溢出中断号。

楼主:
不同型号mcu的中断向量号的名称不同,AS的中断向量号请从avr/iomXXX.h中查找。

楼主:
   例如:atmega128单片机,中断号的名称可以在iom128.h文件中查找,Microchip Studio 7.0的iom128.h文件的路径如下:

楼主:
  1. C:\Program Files (x86)\Atmel\Studio\7.0\packs\atmel\ATmega_DFP\1.6.364\include\avr

楼主:
五、EEPROM操作函数

        1、在ICC AVR中加载头文件#include <eeprom.h>后,可以使用如下两个读写函数:
  1. EEPROM_read(addr, var); //读EEPROM中的一个字节
  2. EEPROM_write(addr, var); //向EEPROM中写入一个字节

楼主:
2、在Microchip Studio 7.0中,加载头文件#include <avr/eeprom.h>后,可以使用如下两个读写函数:
  1. _EEGET(var, addr); //读EEPROM中的一个字节
  2. _EEPUT(addr, var); //向EEPROM中写入一个字节

楼主:
    3、为了移植时不修改代码,我的做法是在总的头文件(include.h)中添加以下宏定义:

  1.    #define EEPROM_read(addr, var) _EEGET(var, addr)
  2.     #define EEPROM_write(addr, var) _EEPUT(addr, var)

楼主:
六、定义数据在flash区

        主要用于在字符点阵或图形点阵数据存放在flash区,这样可以减少data区的使用,不至于使data区溢出。
        1、在ICC AVR中,用const关键字定义变量,并在ICC软件设置项中,勾选treat "const" as
__flash即可。

楼主:
2、在Microchip Studio 7.0中,需加载头文件#include <avr/pgmspace.h>,并加入以下宏定义:
  1. #include <avr/pgmspace.h>

楼主:
1)、声明

                    声明时使用PROGMEM关键字

                    例如:声明字节常量
  1.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x=1;

楼主:
    例如:声明字节一维数组常量
  1.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x[5] = { 1, 2, 3, 4, 5 };

楼主:
例如:声明字节多维数组常量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x[3][5] = {
                        { 1, 2, 3, 4, 5 },
                        { 1, 2, 3, 4, 5 },
                        { 1, 2, 3, 4, 5 }
        };

楼主:
(2)、flash常量的读取

                    先在ram区定义一个变量,然后使用pgm_read_byte(&)或pgm_read_word(&)读取。其中:pgm_read_byte(&)用于读取字节常量,pgm_read_word(&)用于读取字常量。

                     警告:一定要添加&。

楼主:
     例如:读取字节常量
  1.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x=1;//把数据放到flash
  2.                 unsigned char a;//定义一个变量
  3.                 a = pgm_read_byte(&x);//取出flash里面的数据到变量a

楼主:
          例如:读取字节一维数组常量

  1.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x[5] = { 1, 2, 3, 4, 5 };//把数组放到flash
  2.                 unsigned char a;//定义一个变量
  3.                 a = pgm_read_byte(&x[0]);//取出flash里面的数据(数组的第0个成员)到变量a

楼主:
      例如:读取字节多维数组常量
PROGMEM const unsigned char x[3][5] = {
{ 1, 2, 3, 4, 5 },
{ 1, 2, 3, 4, 5 },
{ 1, 2, 3, 4, 5 }};//把数组放到flash

unsigned char a;//定义一个变量
a = pgm_read_byte(&x[0][0]);//取出flash里面的数据(多维数组的第0个成员)到变量a

楼主:
七、变量优化问题

        ICCAVR运行的好好的,结果移植到Microchip Studio发现出了问题,原因是GCC编译器在函数中定义的变量,经常会被优化掉,导致参数传递不过去,此时只需在定义时添加volatile即可。

楼主:
警告:定义变量时,添加volatile关键字,即可防止编译器优化。

        例如:
  1. uint8_t volatile USART1_sendPosi = 0;

楼主:
八、关于prog_uchar关键字

     网上很多人移植ICCAVR到Atmel Studio时,定义数据在flash区时使用了prog_uchar关键字,但是Microchip Studio 7.0已经废弃了prog_uchar关键字,如果使用,编译器会报错。

楼主:
Microchip Studio 7.0已经废弃了prog_uchar关键字,如果使用,编译器会报错。

楼主:
例如:假如我使用prog_uchar关键字在flash区定义一个常量。

楼主:
  1. PROGMEM const prog_uchar x[5] = { 1, 2, 3, 4, 5 };

楼主:
结果编译后,系统报错,参见下图

楼主:
九、移植实例

        下面将一个用ICC AVR编写的工程项目移植到Microchip Studio 7.0,所使用的MCU为ATMEGA128。

楼主:
(一)、编写include.h

           将所有的宏定义宏命令添加到一个总的头文件(include.h)中,所有c文件都引用include.h,那么在移植过程中,我们将不需要修改这方面的代码。

楼主:
//=============================================================================================
//下面两条指令是本头部文件条件编译的预处理指令,用于防止本头部文件被其他文件重复引用。
//=============================================================================================
#ifndef  __include_H__                                //        条件编译开始
#define __include_H__

#ifndef BIT
#define BIT(x)        (1 << (x))
#endif

#define WDR()         asm("wdr")
#define SEI()        asm("sei")
#define CLI()        asm("cli")
#define NOP()        asm("nop")
#define SLEEP()         asm("sleep");
#define _WDR()         asm("wdr")
#define _SEI()        asm("sei")
#define _CLI()        asm("cli")
#define _NOP()        asm("nop")
#define _SLEEP()         asm("sleep");

#endif

楼主:
  (二)、将每个.C文件中包含的#include <iom128v.h>和#include <macros.h>屏蔽,替换为#include <avr/io.h>和#include <include.h>

1、移植前

楼主:
2、移植后

楼主:
由于#include <include.h>包含了全部宏定义,所以ICC AVR下定义的宏定义移植到Microchip Studio 7.0可以不作任何改动,即:

               SEI(),CLI(),WDR(),NOP(),BIT()   等等可以不用任何改动,直接使用即可。

楼主:
(三)、移植中断函数

        1、Microchip Studio 7.0下,atmega128单片机的中断号的名称可以在iom128.h文件中查找,microchip Studio 7.0下iom128.h头文件的路径如下:

   C:\Program Files (x86)\Atmel\Studio\7.0\packs\atmel\ATmega_DFP\1.6.364\include\avr

楼主:
2、移植TIMER1比较定时中断

        TIMER1的比较匹配中断号名称为:TIMER1_COMPA_vect,参见下图

楼主:
(1)、移植前ICC AVR代码如下所示

楼主:
(2)、在移植的.C文件首行添加头函数#include <avr/interrupt.h>

楼主:
(3)、按照Microchip Studio 7.0中断的要求移植TIMER1比较匹配中断

楼主:
3、移植TIMER0溢出定时中断

        TIMER0溢出定时中断号名称为:TIMER0_OVF_vect,参见下图

楼主:
(2)、在移植.C文件首行添加头函数#include <avr/interrupt.h>

楼主:
(3)、按照Microchip Studio 7.0中断的要求移植TIMER0溢出定时中断

楼主:
  3、移植USART0的RX中断

        USART0的RX中断号名称为:USART0_RX_vect。

楼主:
(3)、按照Microchip Studio 7.0中断的要求移植USART0的RX中断

楼主:
4、移植USART0的TX中断

        USART0的TX中断号名称为:USART0_TX_vect。

楼主:
(3)、按照Microchip Studio 7.0中断的要求移植USART0的TX中断

楼主:
(四)、移植数据在flash区

       1、在.C文件首部添加头文件#include <avr/pgmspace.h>

楼主:
      2、const前面添加PROGMEM

楼主:
3、当data memory区的变量读取program memory区的数据时,需要添加pgm_read_byte()

楼主:
(1)、移植前 ICC AVR程序如下

楼主:
(2)、移植后 Microchip Studio 7.0 程序如下

移植完毕。

楼主:
最后再次提醒:pgm_read_byte(&)读取字节常量或字节数组。

                         pgm_read_word(&)读取字常量或字数组。

楼主:
十、编译

        编译移植后的工程项目,编译OK。

网友A(2023-01-07):
Microchip Studio怎么样?

网友B:
可以使用MCC的吗?

网友C:
这个不同版本之间的移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