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103V8T6 烧录不进程序请教!

楼主(2022-05-31):
1. 将RST已经接高电平,在keil里可以进行芯片擦除,但是编程失败
2. RST悬空(原来板子硬件是悬空的),烧录出现如下界面。

请教下同行,如何解决

网友A:
复位脚问题吧。RC电路。RST悬空、接高怎么行呢。

网友B:
我用STLINK下载GD32E103R8T6也是提示这个错误下载不进去程序

网友C:
你看看SW下IDCODE是不是  0x2BA01477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D(2022-06-30):
RST 引脚内部是弱上拉的我记得,外部 一般 加1个10K上拉到3.3V, 104电容到GND   这对组合一直稳定。  复位需要时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