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207VC 读写 flash 问题

楼主(2022-05-31):
就是 在串口在线升级的程序,在boot代码中 写APP数据、标志 到flash,写完了后系统 复位 重新运行main函数程序,在 main函数里头读出 APP标志并判断,是否 存在APP数据,有的话就就跳转到APP地址处执行APP代码,在APP代码中设置中断向量表,这时候APP程序正常运行,在APP运行过程中收到上位机发来的升级命令,修改boot中的APP标志,然后复位在boot里边去接收APP升级数据。

这个时候就有个问题,在boot里边往flash里边写入APP标志数据 和 在APP运行中读flash出来的 APP标志数据  不一致,这个是个什么情况呢,请教一下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