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RDS(ON)疑问

楼主(2022-05-31):
RDS(ON)和Normalized On-Resistance这两个参数有什么区别?参数相差这么大

网友A:
一个是25℃时候的导通电阻-栅极驱动电压--电流曲线。
一个是导通电阻和温度-栅极驱动电压的对应曲线,你说能不大嘛?这里1.2是倍率,也就是,到75℃大概是25℃时候导通电阻的1.2倍。

网友B:
没看懂26个字母的组合

网友C:
Normalized ,归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