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330 DMA CH2 宽度存在问题

楼主(2022-05-31):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我在使用的,串口DMA接收时发现CH2CTL中的MWIDTH会改变。
代码如下:
dma_init_struct.direction = DMA_PERIPHERAL_TO_MEMORY;
        dma_init_struct.memory_addr = (uint32_t)( data ? data : (UART0.buffer_rx.buffer));
        dma_init_struct.memory_inc = DMA_MEMORY_INCREASE_ENABLE;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number = (uint32_t)(data ? size : TMC_RXTX_BUFFER_SIZE);
        dma_init_struct.periph_addr = (uint32_t) &USART_RDATA(USART0);
        dma_init_struct.periph_inc = DMA_PERIPH_INCREASE_DISABLE;
        dma_init_struct.periph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已修改,这个地方没有配置)
        dma_init_struct.priority = DMA_PRIORITY_ULTRA_HIGH;
        dma_init(DMA_CH2, &dma_init_struct);
当关掉DMA后再次打开,并再次执行上面代码。发现memory_width变成32位了,但明明设置的是8位。CTL中MWIDTH也由0变成3了。

网友A: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MEMORY_WIDTH_8BIT;

dma_init_struct.memory_width = DMA_PERIPHERAL_WIDTH_8BIT;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这块问题,没有配置periph_width,最开始是好了,通讯几次后默认值就自己改成3了。如果配置了默认值就不变了。

网友B:
没看明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