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KF32F330使用RTT系统的问题

楼主(2022-05-31):
平台:KF32F330MQV + RTT NANO 3.1.3
原版本:https://gitee.com/chipon-kungfu/ChipON-KF32_RT-Thread.git

现象:
(1)用USART1做rt_kprintf的输入输出口,只使用此串口,且开了512字节全局数组接收缓存后,收发运行正常;
(2)同时使用USART4(或其他串口)时,开了1024字节全局数组接收缓存,程序跑飞,无法运行;
(3)用ChipON IDE单步调试能逐条语句正常运行;如果F6或者F8全速 调试自动退出,程序跑飞,无法运行。

请教各位大侠,可能会是什么原因?

另在文件 startup.c 的函数void startup()中:
void startup()
{
        unsigned int *s,*begin,*end;
#ifdef  Project_Type__cplusplus
        void (*pf)(void);
#endif
//#############                 init work for the chip                     #############//
        *((volatile unsigned int *) 0x40000000) = 0;
//############# init variable who have initialization        #############//
        s = (unsigned int*)&__text_end__;
        begin = (unsigned int*)&__data_start__;
        end = (unsigned int*)&__bss_start__;
        while(begin < end)
                *begin++ = *s++;
//############# init class who have initialization(C++)        #############//
#ifdef Project_Type__cplusplus
        begin = (unsigned int*)&__init_class_start;
        end = (unsigned int*)&__init_class_end;
        while(begin<end)
        {
                pf=(void *)(*begin++);
                pf();
        }
#endif
//############# init variable who have no initialization        #############//
#if 1         //  0 not init this type variable
        begin = (unsigned int*)&__bss_start__;
        end = (unsigned int*)&__bss_end__;
        while(begin < end)
                *begin++ = 0;
#endif
//############# begin to run main function        #############//
        SystemInit();
        entry();
}
extern unsigned char __text_end__;
extern unsigned char __bss_start__;
extern unsigned char __bss_end__;
extern unsigned char __data_start__;
这几个参数在哪里能找到?

网友A:
没有用过,帮顶。

楼主:
大家用chipon都是裸机使用,没上RTOS吗?
为什么官方不维护一个RTOS版本,这样才能更大发挥出芯片的能力,形成一个生态圈呀。

网友B:
rtt也是系统吗

网友C:
看来移植没有做好,有bug。

网友D:
移植有问题

网友E:
RTT  要注意  开的任务总堆栈大小,你随意开了UART 全局变量,也是会占用全局堆栈得~     关闭看门狗下,看看 是不是跑到异常中断死循环哪里,如果是 基本都是内存溢出!  个人认为 97%的项目 没必要开RTOS,裸跑解决不了的项目,恭喜你,公司给你的任务不错(够烦)。

网友F:
移植哪里没改对吧

楼主:
已经解决。

在kf_it.c中必须把所有串口USART0~USART7的中断向量函数补齐,不管有没有用到。

网友G(2022-07-09):
这个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H:
你建立任务了吗

网友I:
是不是缓存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