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0] APM32F003外设SPI驱动W25Q

楼主(2022-05-31):
一、原理图分析

查看APM32F003F6板子原理图可以得知SPI引脚分别为:
MISO        ——>        PC7
MOSI        ——>        PC6
SCK          ——>        PC5
NSS          ——>        PA3
二、程序编写
1、W25QXX spi 接口初始化以及读写函数

三、主函数功能测试

网友A:
建议有更多的文字表述图片内容的含义

网友B:
可以把时序和原理讲一讲。

网友C:
支持多大的内存扩展

网友D:
APM32F003读写速度可以吗?

网友E:
SPI驱动W25Q可行

网友F:
这个代码兼容stm32吧

网友G:
硬件spi驱动吗?

网友H:
这个代码用是什么哪个?

网友I:
读写速度咋样?

网友J:
楼主测试读书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APM32F003读写速度可以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J:
楼主测试读书咋样?

SPI速度可达到8Mbit/s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个代码用是什么哪个?

是基于APM32的库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代码兼容stm32吧

APM32F003可以硬件兼容STM8S003系列,但是软件不兼容喔,STM8是8位的, APM32是32位的。

网友K:
这个是32位的吗?

网友L:
硬件spi吗?

网友M:
读取速度怎么样

网友N:
这个完整的工程文件有吗

网友O:
如何实现flash的fatfs呢?

网友P:
引用 网友F:
这个代码兼容stm32吧

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个完整的工程文件有吗

有的,在本文章最后的.zip文件里。

网友Q(2022-07-04):
可以做文件系统吗

网友R:
W25Q可以吗?

网友S:
有源代码吗

网友T:
APM32F003和stm32一样的吧

网友U:
APM32F003 性能可以。

网友V:
可以做成ram使用吗

网友C:
读写的速率是多大呢

网友C:
可以移植文件系统吗

网友W:
SPI驱动W25Q 效果怎么样

网友:
单片机性能怎么样

网友X:
支持32位的数据吗

网友D:
硬件spi吗

网友Y:
读写的参考时序有吗

网友Z:
这个芯片用的还是少呢

网友AA:
下载看看楼主的代码,学习一下。

网友AB:
测过读写速度

网友U(2022-08-20):
这个没有sdio接口吗

网友AC:
能够实现usb读写数据吗

网友AD:
W25Q的输出速度率是多少

网友H:
怎么驱动w25q64

网友AE:
通过SPI方式接W25Q64,读取数据出错,求助

网友AF:
W25Q128读写函数中要写入的字节数为什么最大为65535

网友AG:
SPI flash W25Q64B的程序 ,可以共享一份吗

网友C:
单片机如何控制w25q64实现储存数据的功能

网友AF:
读写W25Q16性能怎么样

网友:
w25q 读取设备前要进行什么

网友AH:
如何使用w25q128升级APM32F003程序

网友AI:
软件不兼容

网友AJ(2022-10-04):
有工程文件吗?

网友AC:
如何移植FATFS到操作系统呢

网友AK:
SPI驱动W25Q的速度是多少?

网友AL:
spi是硬件spi,如果修改为模拟spi,效果一样的吗

网友AM:
这个可以使用apm32实现U盘的功能吗

网友AN:
SPI例程W25Q128读写函数中要写入的字节数为什么最大为65535

网友AO:
如何保存lcd的字库文件到w25q128里面呢?

网友AP:
APM32F003通过SPI方式接W25Q64,读取数据出错

网友AQ:
现在水平一般,没办法需要焊接或者连接spi外设。

网友AM(2022-12-05):
这个spi的读取速度怎么样

网友AR:
APM32F003有没有qspi呢?

网友AD:
以后可以使用APM32F003设计简易的U盘了。

网友AS:
硬件spi操作的吗?

网友AT:
有读写SD卡的代码吗?

网友AU:
最大支持多大的flash读写呢?

网友AV:
引用 网友F:
这个代码兼容stm32吧

软件不兼容

网友AO(2023-01-05):
apm32支持qspi读写吗

网友AW:
spi的速度挺快的吗?

网友F:
有移植fatfs操作系统吗?

网友AX:
用的是硬件片选还是软件片选呢?

网友AY:
读写的速度怎么样

网友AZ:
这个是需要按照块写入吗?

网友AC:
w25q芯片还是不错的,用法简单。

网友BA(2023-03-04):
W25Q64的SPI读写的代码,SST25VF016B需要怎么修改可以使用

网友AR:
SPI总线,实现外部FLASH(W25Q128)读写

网友BB:
如何将i2c驱动和spi驱动写到一个驱动中

网友BC:
硬件spi来驱动学习W25Q?

网友BD:
,如何判断 串行SPI读取是否成功?

网友AL:
如何使用Arduino操作W25Q64?

网友AW:
资料上的W25Q128 Flash芯片的时钟频率是最大值还是规定值?

网友BE:
如何控制w25q64存储数据

网友BE:
rtthreadnano的driver的spi怎么添加

网友Y:
为什么W25Q128读写功能中要写入的最大字节数是65535

网友BF(2023-05-11):
移植到f103系列不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