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无良厂商的“创意”

楼主(2022-05-31):
VIVO S5手机的原厂充电器,用一会儿就烫手,没多少天就挂了,这些天有空拆开看看能不能修一下,让它恢复生机。结果打开一看,无良厂商的做为让人大跌眼镜......

里边的电源管理芯片上粘了一个大铁块儿,估计是充当散热器和为了有手感配重的,结果铁块儿粘的不紧,再加上充电器偶尔会掉在地上,导致铁块儿脱落了,把变压器骨架给砸烂了,初级绕组的线给扯断了三根。

由此情景,想起小时候见过一个南方产的音响功放,搬起来挺重的,打开一看,中间有一个塑料块儿,里边有两根线伸出来焊到电路板上,刚开始还不敢乱动,后来小心的把塑料块儿取下来一看,竟然是塑料壳灌的水泥,两根电线也是空的啥也没接,做样子的。不得不说这些无良厂商真是“聪明至极”,为了骗人啥法儿都能想出来。

网友A:
还有南方出品的台灯,里面都有混凝土块。

@ztb :关键是电子线路板是封到混凝土当中的!
ztb
台灯底座需要配重,否则容易倾倒。这是合规做法。

网友B:
直接跟VIVO反映情况,要个说法……

楼主:
上次发帖,我说“聪明的南方人”,竟然被管理员说我是地域歧视这世道啊.....

网友C:
我倒是觉得这个充电器做工用料还可以,中规中矩的,比起杂牌充电器,不知道好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倒是觉得这个充电器做工用料还可以,中规中矩的,比起杂牌充电器,不知道好了多少 ...

那你是没看官网上的价格。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你是没看官网上的价格。

多少钱?我毛估估20元左右吧

网友D:
这实笃笃的大铁块,不仅起不到散热作用,反而吸热蓄热不利于器件

网友C:
瞧我买的充电器,还3C认证的,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少钱?我毛估估20元左右吧

VIVO官方售价99一个,数据线49一根。

网友C:
引用 楼主:
VIVO官方售价99一个,数据线49一根。

卧槽!坚决支持你向VIVO讨说法!

整机厂那叫一个黑,供应那边估计10元都不给。话说,看到华为那个余承东啥的,感觉华为可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卧槽!坚决支持你向VIVO讨说法!

你觉得人家会搭理你么…

网友E:
无良厂商,“创意”无穷,坑人歹念,没有想不到,绝无做不到

品牌附加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还有南方出品的台灯,里面都有混凝土块。

这也是另类独富创意的封装结构

网友F(2022-07-19):
大铁块吗?成本是不是比铝散热器高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大铁块吗?成本是不是比铝散热器高啊?

目前铝、铁啥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