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酷能指令集更新到V1.4

楼主(2022-05-31):
主要更新16位指令集的条件分支指令,增加立即数扩展指令JIMM。
---------------------------------------------------------------------------------------------------
酷能指令集取消《数据处理指令附加跳转功能》,在数据处理指令中附加跳转功能作用不大,在乱序架构中应用有困难,因此取消这一功能。
---------------------------------------------------------------------------------------------------
更新内容:
1、增加DJNZ和TJNZ两条指令。
2、增加IN和OUT两条指令。
3、更正《总线与存储器系统》的描述。

楼主:
欢迎大家围观、讨论。

楼主:
我认为饱和指令作用不大,DAC都会有信号饱和的处理办法,用不着CPU处理。

网友A:
自己设计MCU?

楼主:
是的,立志自创一个门派。

楼主:
本指令集的指令最多有2个源寄存器和1个目的寄存器,这和ARM以及X86不同。

网友B:
非常支持楼主,汇编指令大概看了一下,该有的都有了,而且一上来就是32位的架构,希望楼主能开发出实际的产品出来,外设哪怕只有简单的定时器,ADC,串口通信,即可,国产的东西,特别像楼主这种纯国产的发明,咱永远支持。楼主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非常支持楼主,汇编指令大概看了一下,该有的都有了,而且一上来就是32位的架构,希望楼主能开发出实际的产 ...

谢谢你鼓励!

楼主:
可能需要增加一条指令:ADD   Rd,   PC,   #imm4。以支持当RO_data和代码段合并时对RO_data常量的寻址。

网友C:
必须的哇噻一下了,楼主太厉害了,自己设计芯片

楼主:
酷能指令集取消《数据处理指令附加跳转功能》,在数据处理指令中附加跳转功能作用不大,在乱序架构中应用有困难,因此取消这一功能。

楼主:
指令集再更新:将条件分支转移到加减法表和逻辑运算指令表描述,并增加DJNZ和TJNZ两条指令。
更新之后见一楼V1p5

楼主:
酷能指令集再增加2条指令:in和out指令,以直接驱动控制总线cBUS,类似于X86的in/out指令,切底将访问内存和访问IO设备寄存器分开。
指令格式为:IN/OUT    Rd,   [imm16]

楼主:
指令集已经更新好,版本号还是V1p5

楼主(2022-06-30):
更正《总线与存储器系统》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