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的FFT问题请教

楼主(2022-05-31):
用了官方历程,现在是我直接把ADC结果放入到数组中,结果FFT结果出来最大幅度都是在0位置。不论我输入给ADC的频率是多少,都不会改。请问一下,用官方库有什么要求,对应数组。

谢谢

楼主:
用示波器查看的直流分量也不大,我现在把0位置的数据给丢掉,看剩余的 ,频率还是比较准的 。

网友A:
没有什么要求吧

网友B:
无特殊要求

网友C:
看看你的波形到底有没有

网友C:
如果跑例子都这样,说明你就没弄对电路,或者就没信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