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DRV8308RHAR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

楼主(2022-05-31):
DRV8308RHAR采用高级功能和一个简单的输入接口来 控制 传感器式无刷直流电机作为前置驱动器,它可在 10mA 至 130mA 范围内配置电流以驱动 6 个外部 N 沟道 MOSFET 的栅极,从而实现优异的开关特性。3 个电机相位根据霍尔传感器输入进行换向。当电机达到稳定速度后,DRV8308 控制器可仅使用 1 个霍尔传感器将传感器失配导致的抖动降至最少。霍尔信号驱动时序可提前或延迟 0.1% 以优化电源效率。可选 180° 换向模式可驱动通过电机的正弦电流,并最大限度减少可闻噪声和转矩波纹。电机峰值电流可通过调整感测电阻进行控制。DRV8308 控制器实现了闭环速度控制,能够使电机在较宽的负载转矩范围内以精准的转速运转。此系统会将 FG 走线或霍尔传感器生成的电机速度与 CLKIN 引脚的基准频率相匹配。DRV8308 控制器也可利用占空比命令(通过时钟或寄存器设置实现)来驱动电机开环。DRV8308 具备多重保护 特性, 增强了系统的稳健性,例如可处理并报告过流、过压、低压和过热等故障。

特点

三相无刷直流电机控制器

具有可编程增益和滤波器的数字闭环速度控制

通过 10 至 130mA 可配置栅极驱动器驱动 6 个 N 沟道 MOSFET

通过霍尔传感器实现换向

时序可提前/延迟

120° 或 180°正弦电流控制

通过单输入控制电机转速

工作电源电压范围:8.5V 至 32V

灵活的配置方法

读取内部非易失性存储器

读取外部 EEPROM

写入串行外设接口 (SPI)

可配置的电机限流器  LPC845M301JHI48K 库存先货 FAE壹捌陆贰叁零柒壹捌玖零

针对霍尔传感器的 5V 稳压器

低功耗待机模式

集成过流、过压和过热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