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芯片] CH573开发板,不能进入调试的问题

楼主(2022-05-31):
我在用CH573开发板,用的是EVT例程中的TMR,板子已经打开二线调试口了,线的连接应该也是对的,可以下载程序,但按下调试按钮后,会出现:Missing mandatory configuration. Fill-in the 'Config options:' field in the Debugger tab.在调试配置里,不知道应该填什么才能调试?

网友A:
您好,CH573调试参数可以参考下图进行配置:

楼主:
您好,我按你的设置后,还是有问题,提示好像是找不到文件,但这个目录里,文件是在的。

网友B:
配置不对劲?

网友A:
您好,-f "${eclipse_home}toolchain/OpenOCD/bin/wch-riscv.cfg" 这段配置指令中-f和“之间是有空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f "${eclipse_home}toolchain/OpenOCD/bin/wch-riscv.cfg" 这段配置指令中-f和“之间是有空格的。 ...

谢谢!我下载错了,用的是Community版,Studio版这些都已经设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