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Xilinx ISE使用流程

楼主(2022-05-31):
  1、         新建项目

单击File->New Project,弹出New Project Wizard向导界面。在Namel一栏中输入gate,location目录选择D:\vhdl\simple1\gate,working Directory选择D:\vhdl\simple1\gate,Top-level source type:选择HDL,即硬件描述语言

         单击Next,选择芯片型号和封装等,其中,芯片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Synthesis Tool(综合工具)选择XST (VHDL/Verilog),Simluator(仿真工具)选择ISim (VHDL/Verilog),当然你也可以选择Modesim工具,Preferred Language(偏好语言)选择VHDL,VHDL Source Analysis Standard(VHDL语言分析标准)选择VHDL-200X

     单击Next,进入Project Summary页面,单击Finish,这一节我就不截图了。

    进入程序主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空视图(Empty View),如下图:

        接下来我们要添加源代码了,在Hierarchy(层级)面板中选中XC6SLX16-3CSG324节点,右键单击New Source菜单,弹出New Source wizard向导界面,选中VHDL Module树节点,在右侧的File name输入gate。如下图:

       单击Next按钮,在Port Name列中输入a,b,z三个变量,Direction(方向)选择:a,b选择in,z选择out,并选中Bus复选框,MSB(最高有效位)为5,LSB(最低有效位)为0,如下图所示:

      单击Next后,再单击Finish,这一节我也不截图了。ISE会自动弹出gate.vhd源码编辑器,我们在41行输入如下代码(我贴的是全部的代码):

楼主:
------------------------------------------------------------------------------------ Company: -- Engineer: -- -- Create Date:    15:31:41 04/10/2016 -- Design Name: -- Module Name:    gate - Behavioral -- Project Name: -- Target Devices: -- Tool versions: -- Description: ---- Dependencies: ---- Revision: -- Revision 0.01 - File Created-- Additional Comments: ------------------------------------------------------------------------------------library IEEE;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using-- arithmetic functions with Signed or Unsigned values--use IEEE.NUMERIC_STD.ALL;-- Uncomment the following library declaration if instantiating-- any Xilinx primitives in this code.--library UNISIM;--use UNISIM.VComponents.all;entity gate is    Port ( a : in  STD_LOGIC;           b : in  STD_LOGIC;           z : out  STD_LOGIC_VECTOR (5 downto 0));end gate;architecture Behavioral of gate isbegin     z(0)<=a and b;--与门电路,将输入a和输入b进行与运算,赋值给z(0)          z(1)<=a nand b;--与非门电路,将输入a和输入b进行与非运算,赋值给z(1)          z(2)<=a or b;--或门电路,将输入a和输入b进行或运算,赋值给z(2)          z(3)<=a nor b;--或非门电路,将输入a和输入b进行或非运算,赋值给z(3)          z(4)<=a xor b;--异或门电路,将输入a和输入b进行异或运算,赋值给z(4)          z(5)<=a xnor b;--异或非门电路,将输入a和输入b进行异或非运算,赋值给z(5)end Behavioral;

        保存代码。接下来进行综合,综合主要是语法检查,编译和映射,双击No Processes Running窗口中的Syntesize – XST,如果有语法错误则需要解决语法错误。

         接下来进行仿真,测试我们的程序是否正确。切换到Simulation窗口,选中gate节点,右键New Source菜单,选择VHDL Test Bench,在File Name中输入Test,如下图

楼主:
单击下一步,选择gate,单击下一步,选择Finish完成。将60,71-92行的代码删掉。

重新添加如下代码:

   LIBRARY ieee;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test ISEND test; ARCHITECTURE behavior OF test IS      -- 门电路调用声明(UUT)    COMPONENT gate    PORT(         a : IN  std_logic;         b : IN  std_logic;         z : OUT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END COMPONENT;   --输入信号   signal a : std_logic := '0';   signal b : std_logic := '0';         --输出信号   signal z : std_logic_vector(5 downto 0);   -- No clocks detected in port list. Replace <clock> below with    -- appropriate port name  BEGIN          -- 调用门电路   uut: gate PORT MAP (          a => a,          b => b,          z => z        );   --设置输入信号   init:process begin                   a<='0';                        b<='0';                        wait for 100 ns;                                                a<='0';                        b<='1';                        wait for 100 ns;                                                a<='1';                        b<='0';                        wait for 100 ns;                                                a<='1';                        b<='1';                        wait for 100 ns;        end process;END behavior;

楼主:
  选中gate节点,然后点击Simulate Behavioral Model (仿真行为型行),如下图:

ISE自动弹出信真界面,单击按钮缩小波形窗口,直到出现下图

            波形说明:当a=0,b=0时,Z(0)是与门输出,为0,Z(1)是与非门电路,为1,Z(2)是或门电路,为0,Z(3)是或非门电路,输出为1,Z(4)异或门电路,为0,Z(5)是异或非门电路,为1,故波形输出由高到低为101010,证明我们的程序是正确的。如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