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 过孔(VIA), 焊盘(pad),钻孔区别

楼主(2022-05-31):
AD, PA, Prote, TE, vi

焊盘是用来固定电子元器件的穿孔或者焊盘(贴片),其具有电气性能

过孔用来进行PCB中不同层间的电气连接

钻孔只起到PCB固定作用,一般用于安装螺丝以固定PCB, 无任何电气性能,在protel中,可以采用大焊盘加过孔方式实现钻孔

在要放置钻口地方放置一个焊盘,设置好孔径, 重要将pad属性中的plated勾选去掉,避免焊盘过孔镀锡而造成过孔减小

然后在焊盘上放置多个via,用于我们去掉了过孔palted, 多个via作用是固定钻口上的铜皮层,防止铜皮脱落, 最后效果如下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