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CB过孔盖油和过孔开窗的区别

楼主(2022-05-31):
关于PCB线路板“过孔开窗”和“过孔盖油”此点(PAD和VIA的用法区分),许多客户和设计工程师在系统上下单时经常会问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的文件该选哪一个选项?现针对此问题点说明如下: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文件设计不标准,分不清哪是印刷线路板的pad,哪是via的用法,有时候导电孔用pad的属性处理,有时候插键孔又用via属性来处理,VIA属性及PAD属性设计混乱,导致错误加工,这也是经常出现投诉的问题之一。而对于电路板生产工厂,在处理CAM资料时,一些处理菲林工程师,因为客户设计文件的不规范,而将错就错;偶尔一些工程师则帮客户修改文件,把不规范的设计做对,凭着自个的经验来处理工程资料,这样就导致且助长了客户的设计不规范。

特此说明:上一次做的对的,不代表文件是对的!请所有的工程师一定要注意设计标准及规范。敬请所有的处理菲林工程师,尽可能的保持客户文件现状,尽可能的做到按设计规范跟标准处理,不能按经验处理。把问题体现出来,这样可以给各位设计工程师做个参考,提高设计质量及减少问题发生!

此文主要讲解导电孔,插键孔,及protel/pads/及geber文件之间的联系。导电孔,via插键孔,pad特别容易出现的几个问题:

1.via在转换过程中,因设计不标准或是设计工程师对转换gerber设置规则不清楚,而导致出问题。

当您发的是gerber文件,厂家则无法分出哪些是过孔哪些是插键孔,则唯一能识别的是按文件加工,哪有助焊层哪就有开窗。争执点:我要的过孔盖油的,现在开窗了,可能会导致短路。出现这种问题的时候,就要您检查一下文件,因为出的gerber就是菲林文件,工厂没有办法来检查是导电孔还是插键孔,检查gerber文件是不是有阻焊层,有的话就开窗,没有的话就盖油。

2.pad跟via用混着用,导致出问题。

当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发给线路板厂,要求过孔盖油,千万要注意,您要仔细检查一下插件孔(pad)是不是也有用了via的,否则插件孔上也会上绿油,从而导致不能焊接。争执点:插件孔肯定是上面要喷锡的,怎么盖油了呢?一样的情况,还是要先检查文件,用是pad设计还是via设计的。

当文件是pads或是protel时发给工厂,下单要求是过孔盖油,但有很多客户用pad(插件孔)来表示导电孔,从而导致导电孔开窗。可能您想要的是过孔盖油,到时候可能争执点就是:我要的就是导电孔盖油,为什么给开窗了呢,这时候还是要检查一下文件设计是否规范。

针对此点,特此说明,如果是via就按via处理,如果是pad就按pad处理。因为没人会知道哪是导电孔,哪是插件孔,而via跟pad是唯一的标识,请大家知悉。

3.如何在protel或是pads设计出过孔盖油?

在protel中via属性中有一个tenting选项,如果打上勾,则一定是盖油,那么转出来的gbrber文件就全是盖油了;在pads中,pads转文件是要想过孔(via)盖油方法:在输出soldermask即阻焊层时,只要勾选上solder mask top ——下面的via,代表全部过孔开窗,不勾选即过孔盖油。

总结一下:pad按pad做,它本身属性就是插件孔;via有两种选择,如果提供的是原文件,那么下单时候可以选择,如果提供的是gerber文件,一定要请检查gerber文件是否符合您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