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protel99se快捷键大全

楼主(2022-05-31):
一、菜单快捷键
(A): 打开【Edit】/【Align】(排列图件)子菜单。
(B): 打开【View】/【Toolbars】(工具栏)子菜单。
(E):打开【Edit】(编辑)菜单。
(F):打开【File】(文件)菜单。
(H):打开【Help】(帮助)菜单。
(J):打开【Edit】/【Jump】(跳转)子菜单。
(L):打开【Edit】/【Set LocaTIon Marks】(设置图纸标记)子菜单。
·(M):打开【Edit】/【Move】(移动图件)子菜单。
(O):打开【OpTIons】(选项设置)菜单。
(P):打开【Place】(放置图件)菜单。
(R):打开【Reports】(生成报告)菜单。
(S):打开【Edit】/【Select】(选择图件)子菜单。
(T):打开【Tools】(工具)菜单。
(V):打开【View】(视图)菜单。
(W):打开【Window】(工作窗口管理)菜单。
(X):打开【Edit】/【DeSeiect】(取消选择)菜单。
(Z):打开放大图纸菜单。
二、键盘快捷键
(Ctrl)+(Backspace):重复上一次操作。
(Alt)+(Backspace):取消上一步操作。
(PgUp):对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进行放大。
(Ctrl)+(PgDn):对工作区进行缩放,以显示所有图件。
(PgDn):对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进行缩小。
(END):刷新工作区。
(Ctrl)+(Home):跳转到图纸的绝对原点。
(Home):摇景。
(Shift)+(←):光标左移10个捕捉栅格。
(←):光标左移一个捕捉栅格。
(Shift)+(↑):光标上移10个捕捉栅格。
(↑):光标上移一个捕捉栅格。
(Shift)+(→):光标右移10个捕捉栅格。
(→):光标右移一个捕捉栅格。
(Shift)+(↓):光标下移10个捕捉栅格。
(↓):光标下移一个捕捉栅格。
(Ctrl)+(C)或(Ctrl)+(Insert):复制。
(Ctrl)+(V)或(Shift)+(Insert):粘贴。
(Ctil)+(X)或(Shift)+(Delete):剪切。
(Delete)或(Ctrl)+(Delete):删除。
(Ctrl)+(1):将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放大至100%。
(Ctrl)+(2):将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放大至200%。
(Ctrl)+(4):将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放大至400%。
(Ctrl)+(5):将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放大至50%。
(Ctrl)+(F):查找文本。
(Ctrl)+(G):查找并替换文本。
(Ctrl)+(B):以底部边缘为基准水平对准图件。
(Ctrl)+(T):以顶部边缘为基准水平对准图件。
(Ctrl)+(Shift)+(H):在水平方向等间距排列图件。
(Ctrl)+(H):以中心为基准垂直对齐图件。
(Ctrl)+(L):以左边边缘为基准垂直对齐图件。
(Ctrl)+(R):以右边边缘为基准垂直对齐图件。
(Ctrl)+(Shift)+(V):在垂直方向等间距排列图件。
(F1):运行Protel的帮助文件。
(F3):查找下一个文本。
(Shift)+(Ctrl)+单击鼠标左键:移动单个图件。
(Shift)+单击鼠标左键:选中单个图件。
(Ctrl)+单击鼠标左键,然后释放(Ctrl)键:拖动单个图件。 ·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在图件上按住鼠标左键不放,可以移动单个图件或选中图件。
按住(Ctrl)键:移动或拖动图件时按住(Ctrl)键,可以关闭栅格捕捉功能。
按住(Alt)键:移动或拖动图件时按住(Alt)键,此时只能在垂直方向上移动图件。
按住(Shift)+(Alt)键:移动或拖动图件是按住(Shift)+(Alt)键,此时只能在水平方向上移动图件。
单击鼠标左键:在图件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点亮图件。
双击鼠标左键:在图件上双击鼠标左键可以修改图件属性。
三、常用快捷键
(Ctrl)+(Backspace):重复上一次操作。
(Alt)+(Backspace):取消上一次操作。
(PageUp):对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进行放大。
(PageDown):对工作区以光标当前位置为中心进行缩小。
(Ctrl)+(PageDown):对工作区进行缩放,以显示所有图件。
(End)或(V)/(R):刷新工作区。
(Ctrl)+(C)或(Ctrl)+(Insert):复制。
(Ctrl)+(V)或(Shift)+(Insert):粘贴。
(Ctil)+(X)或(Shift)+(Delete):剪切。
(Delete)或(Ctrl)+(Delete):删除。
(P)/(P):放置元器件。
(P)/(w):画连线。
(P)/(B):画总线。
(P)/(U):画总线分支线。
(P)/(J):放置电路节点。
(P)/(O):放置电源端口。
(P)/(N):放置网络标号。
(V)/(D):缩小图纸以显示整张图纸。
(V)/(F):缩小或放大图纸以显示所有图件。
(D)/(N):更新网络表设计文件。
(Tab):在图件上按住鼠标左键,然后按(Tab)键,可以进入编辑图件属性对话框。
(Spacebar):当图件处于放置状态时,按一次(Spacebar)键(也就是空格键)可以将图件旋转90°。
(X):当图件处于放置状态时,按一次(X)键可以将图件左右对调。
(Y):当图件处于放置状态时,按一次(Y)键可以将图件上下对调。
(Delete):当处于放置导线/总线/线段/多边形命令状态时,按一次(Delete)键可以删除最近放置的一个拐点。
(Backspace):当处于放置导线/总线/线段/多边形命令状态时,按一次(Backspace)键也可以删除最近放置的一个拐点。
(Spacebar):当处于放置导线/总线/线段命令状态时,按一次(Spacebar)键可以切换导线/总线/线段的拐角模式。
(Esc):放弃正在进行的操作。
(Ctrl)+(Tab):在工作窗口中打开的文档之间切换。
(Alt)+(Tab):在Windows中打开的应用文档之间切换。

网友A:
记得有汉化版的该软件,感觉非常经典的PCB设计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得有汉化版的该软件,感觉非常经典的PCB设计电路。

之前的老师一直用这个软件,他都不用Altium designer软件。可能不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