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应用] AD实际速度

楼主(2022-06-01):
哪位实测过KungFu8和32的AD到底能跑多快? 选通道,采样,转换一路走下来每秒可完成多少次?

网友A:
看下芯片参考手册,这些参数都可以计算的。

楼主:
谢谢, 就是看了手册才懵圈的。
像Microchip,人家给出了AD时钟的上限,这个芯片没有; 只是给出了诸如系统时钟/2等, 关键是系统时钟比较高时它能不能跑得动。

楼主:
看来用的人不多, 还请官方给以解惑。
想替代进口芯片,但要必须知道硬件的性能够不够用呀。

网友B:
这个通过手册上的参数就能计算出来的

网友C:
你可以多参考一下手册上的参数

楼主:
前面说过了, 手册没提供AD时钟上限呀。

网友D:
引用 楼主:
前面说过了, 手册没提供AD时钟上限呀。

你可以简单的先把上限 限制到同等主频,模式下,其他芯片的时隙呗。 再略微降低一点,稳定测试。现在大部分32位机采用 逐位逼近式ADC想通得,有采样保持环节(外部RC的电容一般选内部电容的10倍),转换时间可以按照其他 大致预估各,不要茫然。 采出来后,记得排序 去最大最小 然后均值。 看看结果跟万用表测量电压是否差不多

楼主: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我在寻找替代Microchip的 MCU, 除了chipon 的datasheet外没有其它该公司的资料和实物。
我已决定选凌鸥的芯片了。

网友E:
芯片手册都有说明的,采样保持时间,转换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