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 SPI0数据读出全为0xFF,求助!

楼主(2022-06-01):
逻辑分析仪数据抓取的是对的
static void SpiInit( void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SPI_CLK);    //PA5,PA6,PA7

    /* SPI0 GPIO config: NSS/PA4 SCK/PA5, MISO/PA6, MOSI/PA7 */
    gpio_af_set(GPIOA, GPIO_AF_0, GPIO_PIN_5| GPIO_PIN_7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AF,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5 | GPIO_PIN_7);
//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5 | GPIO_PIN_7);
                gpio_mode_set (GPIOA,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6);

                 spi_parameter_struct spi_init_struct;
    /* deinitilize SPI and the parameters */
    spi_i2s_deinit(SPI0);
    spi_struct_para_init(&spi_init_struct);

    /* SPI0 parameter config */
    spi_init_struct.trans_mode           = SPI_TRANSMODE_FULLDUPLEX;
    spi_init_struct.device_mode          = SPI_MASTER;
    spi_init_struct.frame_size           = SPI_FRAMESIZE_8BIT;
    spi_init_struct.clock_polarity_phase = SPI_CK_PL_LOW_PH_1EDGE;
    spi_init_struct.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_struct.prescale             = SPI_PSC_8;
    spi_init_struct.endian               = SPI_ENDIAN_MSB;
    spi_init(SPI0, &spi_init_struct);
                spi_crc_polynomial_set(SPI0,7);
                spi_enable(SPI_INTERFACE);                                                                                                    //使能SPI0

}
void SX1276HALInit( void )
{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A);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B);

                gpio_mode_set(GPIOA,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4);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A,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4);
                //CS片选默认拉高
                gpio_bit_set(GPIOA,GPIO_PIN_4);
                SpiInit();

                //配置复位引脚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gpio_bit_reset(GPIOB,GPIO_PIN_11);

    // Configure DIO0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Configure DIO1
   //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IN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2);
    //gpio_input_bit_get(GPIOB, GPIO_PIN_2);

                // Configure DIO3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Configure DIO4
    //gpio_mode_set(GPIOB,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11);
    //gpio_output_options_set(GPIOB, GPIO_OTYPE_PP, GPIO_OSPEED_50MHZ, GPIO_PIN_11);
        }
//spi发送和接收函数
uint8_t SpiInOut(uint8_t outData )
{
//        uint8_t ret_Data;
//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TBE))
//        {//读取"SPI发送缓冲区空"标志
//         //等待SPI发送完成
//        }
//
//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outData);
//        //将byte写入"SPI0数据寄存器"
//        while(RESET == spi_i2s_flag_get(SPI0,SPI_FLAG_RBNE))
//        {//读取"SPI接收缓冲区非空"标志
//         //等待SPI接收完成
//        }
//
//        ret_Data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        //从"SPI数据寄存器"读取数据
// return ret_Data;
    uint16_t tmp;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TBE) == RESET);
    spi_i2s_data_transmit(SPI0, outData);
    while(spi_i2s_flag_get(SPI0, SPI_FLAG_RBNE) == RESET);
    tmp = spi_i2s_data_receive(SPI0);
    return ((uint8_t)(tmp & 0xff));

}

网友A:
MISO的GPIO也要配置成AF模式,这个和F10x系列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SO的GPIO也要配置成AF模式,这个和F10x系列是不一样的

谢谢  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  太谢谢了

网友B:
模式配置的问题么

网友C(2022-07-01):
分析仪不错 多少钱啊

网友D:
还有其他模式的吗

网友E:
模式改变之后引脚需要重新初始化吗

网友F:
在什么情况下选择哪种模式呢

网友G:
手册上有相关的说明吗

网友H:
如果不了解的话只能挨个试试了

网友I:
楼主解决没?  波形如果都没错,就是最后接收读出寄存器 那里问题了。  SPI 注意主机模式,CS引脚的控制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没?  波形如果都没错,就是最后接收读出寄存器 那里问题了。  SPI 注意主机模式,CS引脚的 ...

你好,我的SPI还没有调通。能请教下吗

网友I:
给个邮箱,我发我的GD32E103 SPI代码给你, 其实官网例子是不错的 。   SPI 一般做主机,需要关心下从机支持的SPI模式呢,这个往往容易出错,主频尽量先慢一点,

楼主(2022-08-25):
引用 网友C:
分析仪不错 多少钱啊

淘宝 30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I:
给个邮箱,我发我的GD32E103 SPI代码给你, 其实官网例子是不错的 。   SPI 一般做主机,需要关心下 ...

谢谢 已经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解决没?  波形如果都没错,就是最后接收读出寄存器 那里问题了。  SPI 注意主机模式,CS引脚的 ...

谢谢 用楼中兄弟的解答 已经解决

网友K(2022-11-24):
楼主怎么解决的,是配置的问题嘛?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L:
您好!是主从的问题还是配置的问题/?

网友M:
这个是不是需要上拉电阻呢?

网友N:
硬件spi可能配置的问题,推荐使用IO口模拟spi吧。

网友O:
使用示波器测量信号是不是响应了呢?

网友P:
这个看看spi输入和输出是不是错误了

网友Q:
说明单片机没有响应这个函数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N:
硬件spi可能配置的问题,推荐使用IO口模拟spi吧。

兄弟别瞎说啊,硬件真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我们9M速率,4KV静电测试都没问题

网友S:
GPIO也要配置成AF模式

网友T(2023-05-05):
请问 void SX1276HALInit( void )   这个函数是干嘛的?  是对从机的配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