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hc32l136 DMA是不是不支持IIC?

楼主:
根据手册内容,DMA功能没提到IIC
想用IIC DMA来刷OLED

网友A(2022-06-03):
i2c的话,感觉都不值当的用DMA
当然了,这个需要回去看看框架,DMA到i2c没有

网友B:
不知道,
用过串口DMA

网友:
华大的DMA不支持IIC. 目前就支持这个几个。想请教一下,做过TIMx的DMA没有,目前定时器的DMA没有成功设置,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

网友C(点评):
定时器的DMA,需要定时器输出触发源,定时器内部有专门的寄存器使能对应的触发源输出功能,然后DMA选择这个定时器的触发源

网友D(点评):
回复 网友C: 这个我是这样配置的。请教一下,就是DMA的Burst和Block模式的区别是什么呢?之前我用DMA+SPI的方式成功传输过数据。但是换到DMA+PWM上就不行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D: Burst模式是一次触发,Tc的cnt次数全部传完,block是一次触发,传输一个block,tc的cnt减1

网友E:
支持IIC的。驱动oled可以。

网友F:
没用过,应该是支持的

网友G:
hc32l136 DMA有几个通道呢?

网友H:
hc32l136 是低功耗芯片吗?

网友I:
hc32l136怎么样

网友J:
硬件iic吗?

网友K:
hc32l136 DMA没有用过。

网友L:
HC32L11x, L13x, L17x, L19x DMA都不支持I2C, 但高速SPI,UART,ADC 都是支持DMA的
I2C 有太多的程序控制,DMA的使用基本上没有提升性能。

网友M:
可以移植的效果比较差了。

网友B:
额···这个还真么试过

网友N:
没有必要使用dma 吧

网友O:
感觉 有点浪费资源啊

网友P:
能提高效率吗

网友Q:
感觉不会达到预期效果的

网友R:
感觉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网友S:
可以事先模拟吗

网友T:
看下芯片手册就知道了啊

网友U(2022-07-03):
数据手册就能解决

网友V:
IIC本身速率就不高

网友W(2023-02-04):
硬件iic 有没有之前的bug?

网友X:
这个你需要查看手册的。

网友Y:
好像支持硬件ii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