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W32F030系列] 芯源MCU在防PJ方面做得怎么样?也就是防复制方面做得怎么样

楼主(2022-06-01):
如题,不知芯源在防PJ方面做得怎么样?

楼主:
怎么PJ打不出来,就是防复制方面怎么得怎么样

网友A:
      CW32 MCU 支持 FLASH 读保护功能,设置读保护后,无法通过 ISP 或 SWD 方式对 FLASH 进行读取操作。读保护只支持整片 FLASH 保护,不支持按页保护。
      读保护分为 4 个保护等级,读保护等级可通过 ISP 指令进行设定,请参阅 ISP 编程文档。

网友B:
得用含TRUST ZONE 的MCU。 要不然剖开芯片直接读取FALSH了

网友C:
防盗可以考虑从软件方面解决,如通过芯片的UUID作为密钥对程序或部分程序进行加密,这样你的程序就和芯片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防盗可以考虑从软件方面解决,如通过芯片的UUID作为密钥对程序或部分程序进行加密,这样你的程序就和芯片绑 ...

详细说说呢,大佬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得用含TRUST ZONE 的MCU。 要不然剖开芯片直接读取FALSH了

trust zone只是ARM最近出来的M23,M33,star搭配的硬件安全模块。
不是说这个trust zone就是最安全的,在这个架构出来之前,智能卡的安全保护比ARM专业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D:
trust zone只是ARM最近出来的M23,M33,star搭配的硬件安全模块。
不是说这个trust zone就是最安全的,在 ...

智能卡存加密代码吗?哪款MCU有这种功能?

网友E:
PJ会被系统识别为敏感词语,所以显示不出来。

网友:
pj也变成敏感词了吗

网友F:
防PJ是什么?

网友G:
现在pj不容易了。

网友:
这个加密了吗

网友H:
这个需要自己加密的

网友I:
应该还可以。

网友J:
芯源MCU有很多种,你问的哪个?

网友K:
这方面没有了解过

网友D:
MCU需要完成本质可靠性安全(ESD等高可靠性)+ 信息安全(就是防**)+功能安全 (ISO26262,IEC61508,IEC60730等)
比如IEC60730,车规安全认证26262就是60730的一个子集,需要硬件的设计配合,主要集中于如下:
CPU寄存器自检测试
程序计数器PC自检测试
中断自检测试
Flash(恒量存储器)自检测试
堆栈自检测试
SRAM(变量存储器)自检测试
时钟自检测试
数字I/O自检测试
模数转换器(ADC)自检测试
堆栈溢出自检测试
时钟自检测试
看门狗自检测试
中断自检测试
DMA自检测试

防**,不仅仅是防止Flash信息被读出,还有更多的防护设计
温度监测(为了保存SRAM的信息,很多都是超低温**,一旦检测到低温,清除SRAM变量,清除Flash数据),开盖光敏监测(一般芯片处于封装品状态,一旦芯片检测到任何光亮,就擦除Flash数据,清除SRAM变量),电压监测(**时,需要探针探测芯片去探测敏感信号,机台带电操作,一旦芯片检测到高压或者低压进入芯片,就擦除Flash数据,清除SRAM变量),时钟监测(外灌高速时钟进行预前判断芯片的表现,一旦芯片发现时钟异常,就擦除Flash数据,清除SRAM变量)
MCU的防**设计,就要从所有物理量的变化去全面支持防**。
而不是简单的秘钥加密,总线加密去防**,这些防**方式都是最原始的防**方式。

网友L:
这个需要自己加密吧

网友M(2022-08-19):
这个没有尝试过。

网友N:
程序进行加密,应该可以。

网友O:
为什么要pj呢?

网友P:
一般都有芯片加密的。

网友Q:
pj应该被系统屏蔽了

网友R(2023-11-08):
芯源MCU在防复制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是任何一款MCU都无法完全防止复制和**。

网友S:
大佬们 PJ是啥呀?

网友T:
我们需要使用具有信任、区域的MCU,或者我们可以打开芯片并直接读取错误

网友U:
保护IP所需的最常见安全算法用于加密和/或解密安全数据或验证数据

网友V:
核心源mcu有很多种类型,您问的是哪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