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PC5-Studio V6.0.0只能默认安装C盘?

楼主(2022-06-05):
SPC5-Studio V6.0.0只能默认安装C盘?

网友A(2022-07-06):
不知道啊,安装在其他盘能咋滴呢?

网友B:
这个建议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

网友C:
我觉得应该不能吧,按理来说应该是可以安装别的盘符的吧

网友D:
这软件应该是只能安装在C吧

网友E:
我不太清楚,如果可以你还是咨询一下FAE吧

网友F:
这种软件应该是有安装操作流程吧

网友G:
可能是你操作问题吧,导致的直接安装C盘了

网友H:
正常来说,软件好像不设置的话,是默认安装C盘的

网友I:
这软件不应该只能安装在C盘吧,你看看安装手册呢?

网友J:
你就安装C盘呗,然后再变个文件夹就好了

网友K:
有条件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这个软件我没用过

网友L:
我觉得软件都可以安装在别的盘符吧

网友M:
也有可能,感觉ST的软件就不奈斯,我之前用STfinder就换盘符都不好用

网友N:
你可以把安装软件的注册表啊之类的,都清掉,然后重新安装看看

网友O:
我觉得可能是之前最初你安装过C盘,然后你就改不了了

网友P:
应该不是,ST的软件能这么不智能么?

网友Q:
应该也可能,C盘不是权限高么,所以软件都喜欢默认在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