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记录STM32H743由Y版本到V版本更新遇到的坑

楼主(2022-06-01):
.版本更新导致下载程序一直校验失败,我一度认为芯片买了盗版的,后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下载成功了才确定我的芯片没有问题,这个问题找了好久才发现,解决方法:更新pack包。网上也有通过更改下载算法来解决的可以去参考一下。 2.USB HS外设稳定性极差,经常性不能工作,哪怕工作了复位之后又不能工作了(反馈给供应商已经承认是芯片或者固件库问题了,一个月以前反馈的下,现在还没有结果)。 目前就发现这两个坑,如果后续有发现 继续更新!

网友A:
你的V版本是不是跑的480M,你改成400M应该就正常了

网友B:
我这里还发现如果用外部QFLASH跑代码,如果QSPI是133MHZ,跑了一会儿就会跑飞。我开始以为是PCBlayout问题,但是吧QSPI降到20MHZ,也会出现,只是出现的概率变小了。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C:
这个是硬件电路的锅吗

网友D:
stlink下载可以的。

网友E:
这最好是找技术支持咨询一下

网友F:
是不是应该看看数据手册,看看Y与V版本差什么

网友G:
没用过这么高配的MCU,不过我觉得应该不会买到假货吧

网友H:
可能是你没仔细看数据手册,好好研读就好了

网友I:
可以用cubemx生成代码试试芯片是否OK

网友J:
其实更新pack真的有时候有用,所以现在我都是用最新的pack

网友K:
估计库函数有问题的概率比较大吧

网友L:
这芯片你是想做啥产品啊?用这么高级的MCU

网友M:
你还不如去官方的论坛发求助呢,比供应商来的快

网友N:
你这也算是遇到坑了,学习学习,以后遇到还能有个思路

网友O:
STM32H7发热怎么样?

网友P:
你可以看下勘误手册, 400MHz版本的Bug还是挺多的。后续不会再出400Mhz版本的芯片。

网友Q:
STM32H743的价格太贵了

网友R:
STM32H743性能怎么样?

网友S:
现在smt32的芯片太贵了。

网友T:
STM32H750用的比较多。

网友U:
Y版本到V版本有什么区别?

网友V:
这个版本变更这么复杂吗

网友W:
需要外扩存储芯片吗?

网友X:
什么是Y和V

网友Y(2022-07-01):
这两个版本的区别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