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选 Arduino 还是 树莓派?

楼主(2022-06-01):
大家都知道,Arduino 和 树莓派 都是电子、嵌入式工程师比较熟悉的两类开发板,也是很多新手都会考虑的开发板。

Arduino 和 树莓派各自都有定位,其性能也有很大差异。但是前不久,Arduino 重磅发布Portenta X8和Max Carrier,预装Linux操作系统,其性能直逼树莓派。

那么,作为新手,究竟该选择 Arduino 还是 树莓派?

楼主:
背景
Arduino诞生于意大利。它的发明者马西莫·班齐和联合创始人在一个酒吧想到了这个点子,于是便用这个酒吧的名字命名了它。
班齐是交互设计研究所的一名老师,他想为设计研究院的学生们做一个简单的硬件原型制作工具,Arduino就由此诞生。
树莓派发明于英国。发明者埃本·厄普顿和他在剑桥大学计算机实验室的同事们为了更好的吸引学生,以及提高学生们的计算机技能,设计了这款便宜并且方便修改的计算机开发板,用来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

作为教学工具, Arduino和树莓派都非常适合初学者。但如果仔细分析,他们还是有着比较明显的不同

Arduino实质上是一种微控制器(Microcontroller),像是电脑中的某一模块,只能被用来解决单一的问题

而树莓派则是微处理器(Microprocessor)的一种。作为微处理器,树莓派就像是一台功能完备的mini电脑。

通过仔细分析这两款开发板的硬件和软件上的区别,也能非常明显地感觉到Arduino和树莓派在实际项目运用中的不同。

楼主:
硬件与软件
首先先来看一下两款产品的参数对比吧!

虽然从外观上来说,树莓派和Arduino的尺寸都相差不多,都非常的轻巧,但从给出的参数配置来看,二者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树莓派2的主频速度内存量两个主要方面都远高于Arduino。树莓派可以被看作一台完全独立的计算机,可以直接运行Linux和Windows 10操作系统,支持WIFI链接和多任务运行。虽然性能方面还与真正的PC有一定差距,但从数据来看,已经全方位完胜Arduino。

虽然从外观上来说,树莓派和Arduino的尺寸都相差不多,都非常的轻巧,但从给出的参数配置来看,二者还是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

树莓派2的主频速度内存量两个主要方面都远高于Arduino。树莓派可以被看作一台完全独立的计算机,可以直接运行Linux和Windows 10操作系统,支持WIFI链接和多任务运行。虽然性能方面还与真正的PC有一定差距,但从数据来看,已经全方位完胜Arduino。

楼主:
另外,Arduino有着非常良好的编程环境,直接编写程序代码,Arduino就能完成指令。而树莓派则需要安装操作系统后,安装代码库来控制GPIO引脚(硬件链接处)才能实现对硬件的控制。树莓派数小时才能的工作,Arduino只需要输入几行代码就能轻松完成。

Arduino并不是为了运行操作系统和软件而设计,所以对于传感器和硬件都是随插随用。而至于树莓派,在使用传感器前,需要安装与之匹配的驱动程序以及编写程序才能控制硬件。

楼主:
强强联合的新可能

树莓派在软件运行上笑傲群雄,但Arduino在硬件项目上也丝毫不逊色,两者并不分强弱,甚至是互补的。

在实际运用中,树莓派就像是项目的大脑,负责发布和分派指令。而Arduino则更像是项目的双手或者肌肉,直接负责传感器的操作。他们相互结合在一起,才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Arduino适合驱动硬件,接受传感器型号等等关于硬件控制的工作。而树莓派就像一个控制中心,引导Arduino开关硬件,还能同时执行其他的任务。

Arduino和树莓派并没有高下之分,他们都有着自己无法替代的优点和特性。

总体来说,Arduino操作更简单,所以更适合刚刚入门的初级创客,或者更为侧重传感器使用的硬件相关项目。至于树莓派,就更适合有一定编程基础,或者依赖于各类软件生态的项目

网友A(2022-07-01):
我可以都不选择吗

网友B:
这俩应该都是主流

网友C:
哪个资源多就用哪个

网友D:
这俩都是免费的吗

网友E:
哪种更加简单点呢

网友F:
还有非主流的可选吗

网友G:
你是想学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