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SPI全双工DMA方式读取时,前面总会多读几个字节

楼主(2022-06-01):
例如,用全双工DMA模式读SPI Flash芯片的数据,首先要发送2个命令字节,然后再读回3个数据字节。
但是,你必须读5个字节才行,前面2个字节是无用数据,因为发送前面2个字节时,SPI的接收电路也在工作。

处理的方法也比较简单,去掉前面2个字节,只保留后面3个字节就行了。
但是这样很不通用,每次读取时,前面的命令字节数是不定长的,后面的接收缓冲区也可能指向不同的数组,总不能为每个接收数组预留几个空字节吧。

但是ST的HAL库函数HAL_SPI_Receive_DMA就没有这个烦恼,直接指定接收缓冲区的地址就行,用不着手工去掉前面的无用字节

不知道AT32里面该怎么实现?

我的代码大概如此:
void spi_read(uint8_t *addr, uint32_t len)
{
//1. 配置RX DMA
        //禁用DMA通道,否则不能改参数
        dma_channel_enable(DMA2_CHANNEL1, FALSE);

        //改参数后打开DMA
        DMA2_CHANNEL1->dtcnt = len;
        DMA2_CHANNEL1->maddr = (uint32_t)addr;
        dma_channel_enable(DMA2_CHANNEL1, TRUE);

//2. 配置TX DMA,输出dummy数据,否则没有CLK
        //禁用DMA通道,否则不能改参数
        dma_channel_enable(DMA2_CHANNEL2, FALSE);

        //改参数后打开DMA
        DMA2_CHANNEL2->dtcnt = len;
        DMA2_CHANNEL2->maddr = (uint32_t)addr;
        dma_channel_enable(DMA2_CHANNEL2, TRUE);

//3. 等到传输完成标志=1
        while (dma_flag_get(DMA2_FDT1_FLAG)==RESET){};
}
上面只是SPI DMA读取的代码。该代码执行前,先用spi_send发送N个字节,器件会返回M个字节,而spi_read的len必须等于N+M。
我希望,器件返回M个字节,那么spi_read的len就设置为M,不要再费劲从*addr指向的缓冲区里抠掉N个字节。

网友A:
每次都这样?

楼主:
是的,原理上就是这样
以前用ST的,最开始HAL库也是这样
后来不知哪个版本HAL库,就不用自己抠字节了

前两天有事没继续研究,我这两天试试

网友A:
半双工试试

网友B:
这只是应用层逻辑。
AT demo的做法是命令通过轮训的方式发送,随后数据收发的时候切换使用DMA。

网友C(2022-07-10):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这几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给dma 传输使能之后delay 5us好像就好了(不这样做dma就无法正确搬运数据到内存),读一个字节,
如果读多个字节读出来的数据不是0x00,就是0xFF很奇怪,偶尔出现其他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我这几天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我给dma 传输使能之后delay 5us好像就好了 ...

补充一下,发送没有发现问题

每次发送接收复位dma寄存器重新配置就好了。